光电开关能在黑暗的环境下工作吗

楼主(2009-05-04):
我使用的是红外线光电开关,它能在黑暗的环境下工作吗,几乎一点光线没有。我用的施耐德的XUJ-K803538,带模拟量输出的。

网友A:
被动反射式,遇到物体能反射回来,

主动反射式,有反光板在另一端;

还有发射与接收分开的,象电梯里的,

这三种与黑暗无关

网友B:
还有发射与接收分开的,象电梯里的

就是光目。。。。

呵呵。楼上总结的好。学习

楼主:
我用的是红外线的,没有反光板,受黑暗影响有多大?

网友C:
如果白天能用,晚上不能用,传感器就可以不要了,

网友D:
你用的传感器白天和晚上都能用,

网友E:
没有问题吧,一般都要求不能在强光下使用,有干扰,弱光的环境下反而比较好用

网友F:
6楼说的对,弱光环境下可能效果更好!

不论是漫反射,镜面反射还是对射式,跟光线强弱关系不是很大,弱光效果更好!光线太强反而不好!就像6楼说的,有干扰!

网友G:
对 呵呵 这玩意不分白天晚上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6楼说的对,弱光环境下可能效果更好!

不论是漫反射,镜面反射还是对射式,跟光线强弱关系不是很大,弱光效果更好!光线太强反而不好!就像6楼说的,有干扰!

放心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