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关于方向

楼主(2009-05-04):
松下PLC控制伺服时方向怎样指定,是不是要单独指定呢?如Y0采用CPU指定向导输入,而Y1另外指定方向输出.

我看到有些程序根本没有指定Y1方向输出,但是也有方向控制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多看看编程手册就搞清楚,输出模式有CW/CCW和PLUSE/SIGN之分,松下指定通道就已包含(Y0、Y1)

1通道 K0 (YO Y1)  2通道 K1(Y2 Y3)............

网友B:
错了

是Y0 Y2一组,Y1 Y3一组哟。

FP0的是脉冲+方向。

程序中的CH0\CH1就指定了YO\Y2.

网友B:
错了

是Y0 Y2一组,Y1 Y3一组哟。

FP0的是脉冲+方向。

程序中的CH0(K0)  \  CH1(K1)就指定了YO\Y2 、Y1\Y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