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功能块的用法

楼主(2009-05-04):
请问大家欧姆龙CP1H系列的PLC编程时,功能块的用法

网友A:
好像是右击功能块,查看里面的帮助就可以知道用法了。

网友B:
到官方下一本CX—PROGRAMMER功能块操作手册

楼主:
可是我编译时通不过,信息显示;“错误:内部错误,无法产生功能块实例代码”我查遍了手册可是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先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B:
你能不能把你的代码贴出来,否则我们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楼主:
我还不是VIP会员,不可以贴图,请问您用过了吗

网友B:
我用过它的功能块,ganjue

网友C(2009-08-02):
可能你的变成软件不支持功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