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运动控制系统和TRIO的运动控制器那个更好一些?

楼主(2009-05-04):
请教各位老手我要做一套同步控制系统不知三菱的运动控制系统主要特点是那些?

网友A:
不要用日系的了,用欧系的只要伺服驱动器就可以实现,不需要专门的运动控制器

网友B:
三菱是国际工业自动化巨擘,排除日系血统,客观地讲其综合实力堪比西门子、施耐德、罗克韦尔,Trio只是精于运动控制,如果是追求全面运动解决方案,三菱占先机无疑,如果仅就运控系统而言,Trio应有独到之处。

网友C:
我觉得最主要是你除了运动控制以外还有没有其它控制的需求,比如说还有五六百点的I/O和数十路的复杂回路控制,那三菱、西门子、罗克韦尔、施耐德恳定占绝对优势

网友D:
如果同步控制过程中还要根据色标动态纠偏,那三菱比TRIO差多了。需要的话,TRIO通过DEVICENET,PROFIBUS,MODBUS等和上面提到的PLC都可以灵活通讯。如果是一般的系统,I/O点数不多,用触摸屏就可以实现所需操作,那TRIO应该是不错的选择。用三菱,你可能伺服也要用三菱,用TRIO你可以用市场上任何厂家的伺服。

网友E:
同意,还是看你的具体工艺了。

网友F:
统一楼上说法 看工艺要求 不能但从表面去比较谁家的好 我更看中的是实际需求什么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