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两个系统的切换?

楼主(2009-05-04):
各位高人好!
现在手头有个项目,控制对象只有一套,但是需要两套控制系统,能够互为备用(不是PLC冗余系统,是两套功能完全一样的PLC系统

),但是现场的输入信号只有一个,如何能够可靠的实现现场信号和PLC输出的切换?我现在考虑的是用继电器实现切换,现场大概

有50个左右的输入和输出,我就配相应多的继电器,一路接常开,另一路接常闭,靠继电器实现切换,但是,如果有继电器线圈故障

,则不能完全切换。
大家有什么高见啊?谢谢了!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啊 ? 西门子的可以用数据交换来实现。

楼主:
这个跟PLC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说现场的信号需要进两个系统,但是具体进哪个需要切换来完成,现在就是如何实现切换的问题

网友B:
我觉得输入信号并联,直接同时进两个系统,如果是24V电源的话,两个电源正极通过二极管并到一起。输出的话把两个系统输出并到一起就是,只要保证同时只有一套系统工作。

网友C:
如果不考虑冗余的话,若要求在切换过程中瞬间完成而不影响设备正常运行的话,是很有难度的。

不是象楼主介绍的把输入输出点简单却换就行的,打个比方,PLC A正在控制着输出,而你立刻切换到PLC B,若此时PLC B的很多内部变量由于在之前没有随着输入信号而变换,当立即切换时,很可能因为内部变量与PLC A不同,导致最终的控制逻辑在切换后发生变化。

   那就有另一个方案啊:在运行过程中,输入信号同时给两PLC(当然其中一个使用总线传递,否则白白浪费I/O点),而只切换输出。

此方案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两PLC的运行不是完全同步的,当切换时,若正在运行的PLC刚把控制输出,这时进行切换,而另一个还没有控制本次扫描的输出,那么就会出现无法预料的情况。

   而之所以采用冗余系统,其中之一就是要求完全同步控制,所以切换也就是平滑的

网友D:
如果要实现无扰切换,有点难度。

网友D:
        如果要实现无扰切换,提个意见你参考一下:2套PLC可以同时工作,通过可控硅或固态继电器阻断其中一套的信号输出,切换时控制可控硅或固态继电器,这样可能效果稍微好一点。

楼主:
谢谢大家意见,可能我开始没有描述清楚

(1)不需要实现无扰切换,切换时整个系统是停机状态的,现在需要的就是在停机状态下实现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切换,除了应用继电器切换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好方式?

(2)没有考虑冗余系统的原因是这个项目是改造项目,业主不同意将原系统改掉,作为备用,再增加一套系统。如果是冗余的话,就没这么复杂了。

网友C:
那不知现在的系统支不支持如下网络,同时i/O模块是不是分布式的,如果是,可以采用下面的方式比用继电器的方式好

1、若支持profibus网络,可以让两CPU单独连接分布式模块。

2、若分布式网络支持以太网那最好,对两个CPU单独配置网络,由于是停止切换,那就很简单,断掉哪个CPU的电就是让另一个运行。

若不是上述条件,那就只能用继电器切换了

楼主:
谢谢高渐飞,系统是s7200的,不支持网络,而且原系统是另一家做的,还要保留的。

网友E:
那为什么要改呢,真是钱多啊。

这种情况,只需采用备件的方式就可以保证原系统运行。

实在要改,建议将PLC信号电缆全部设计和第一套一致,将端子换成快接端子,不用第一套时,把信号线拔掉插到第二套PLC的信号端子。这样就不需那么多烦琐的继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