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异步电机的“所供即所需”!!!

楼主(2009-05-04):
       “异步电机旋转磁场的转速为:n=60f/P 式中f为电源频率、P是磁场的磁极对数、n的单位是:每分钟转数。根据此式我们知道,电动机的转速与磁极数和使用电源的频率有关,为此,控制交流电动机的节能我们应该来不改变频率也就是不改变转速的情况下提高功率因数。要实现这个我们可以根据SCR可控硅的工作原理来控制 SCR可控硅的触发角,就是延迟它的导通时间以给电动机提供优化的电流和电压,以便及时调整输入电机的功率,实现“所供即所需”。 延迟时间的多少以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延迟时间越长节电越多。关于最多能延迟多长你最做就会知道的,这不用关心,因为太长了电机就会功率不降反增的。所以只要你实现了理解了“所供即所需”就都不是问题了。这样的节电器在电机空载时可节电70%。如果你有60%是空载工作40%是满载工作那也就可以节点42%。 ”

1、异步电机工作时,负载增大,电机输出功率随之增大;

2、异步电机工作时,负载减小,电机输出功率随之减小;

3、也就是说,虽然加在电机上的电压不变,但电机输出功率的大小是随负载大小自动调节变化的;

4、也就是说,电机工作时,本身就是“所供即所需”;

5、有人错误的理解为:“电机电源电压不变,输出功率也是不变”;

6、所谓“异步电机相控节能”的说法,理论上、实践上都是不成立的!

7、说电机空载时可以节能70%,就是一句谎话,因为异步电机空载时的损耗只有铁损,只有电机额定功率的5%;

8、像这样无知的骗人理论能满天飞,都是利益驱动的结果,或者是无知愚昧的表现,他把电加热的能耗过程与异步电机的工作过程混为一谈;

9、电加热时,只要电压不变,加热器就会不断的消耗电能,可是异步电机不是这回事!!!

楼主:
关于异步电机相控技术节能的说法,是否有道理,是否真能节能,请大家讨论!!!

网友A:
如何理解异步电机的“所供即所需”------还是不明白,这话是谁说的?

楼主:
电机的的实际输出功率,是由负载大小决定的;而电加热设备的功率是由电源电压大小决定的!!!

网友B:
同意

电机的的实际输出功率,是由负载大小决定的;而电加热设备的功率是由电源电压大小决定的!!!

楼主:
1、为什么电机的功率是由负载大小决定的?

2、是因为电机的功率大小、工作电流的大小等与转速有关系;

3、而负载大小变化时,恰恰影响的就是电机的转速!

4、最根本的原因是负载性质不同,电机工作时有反电势存在,是感性负载,有电势平衡的问题!

楼主:
5、感性负载有储能的一面;

6、电阻性负载没有储能的性质,只有耗能的本质;

网友C:
电机的的实际输出功率,是由负载大小决定的;而电加热设备的功率是由电源电压大小决定的!电机是闭环回路,电加热是开环的

楼主:
与开环、闭环不相干!

网友:
2、是因为电机的功率大小、工作电流的大小等与转速有关系;

3、而负载大小变化时,恰恰影响的就是电机的转速!

好象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吧.

如水泵的负载变化时,如出口阀门从全开到全关,,转速是会很大变化吗?

楼主:
1、负载变化,电机转速变化,在额定情况下,电机转速变化很小,即机械硬特性;

2、负载变化,电机转速变化,在额定情况下,电机转速变化很大,即机械软特性;

3、水泵负载变化时,如出口阀门从全开到全关,,转速是否很大变化,与讨论的问题无干!

网友D:
“刘志斌理论”告诉我们,任何结论都有条件。

“电机的的实际输出功率,是由负载大小决定的!!! ”这一结论有没有条件?也有条件!

有没有“电机的的实际输出功率,是由电源电压大小决定的!!!”?

有!

XW:你又要乱说了!当心刘志斌讲你无缘无故伤害我老刘!

东方:那我就闭嘴!让我们的刘志斌自己去猜想!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

楼主:
1、见解不同,不是敌人,也不是伤害;

2、如果恶意改变问题的条件、性质,然后加以歪曲、攻击者另当别论!

3、东方参与讨论,大家还是乐意看的!!!

网友E:
我觉得还是西门子解释得清楚:电流分成两部分 1. 电机自身运转所需电流    2.负载所需电流。

网友D:
刘志斌恩准东方讨论,那不讲也不好。

是不是“电机的的实际输出功率,是由负载大小决定的? ”有没有“电机的的实际输出功率,是由电源电压大小决定的”?

我们老师说过,风机水泵类负载,转速和频率成正比,风量和转速成正比,而转矩和转速的平方成正比,最终,轴功率和转速的立方成正比!

东方对这个结论还倒是验证过的。只要频率和电压降低一点,功率就有大幅度下降。

XW:这我也知道,一台电风扇,你把电压降低,它指定转速变慢,功率下降。当刘志斌进入甜蜜梦乡时,如果用相控技术实现“所供即所需”,就可以提高睡眠质量。

东方:他不会同意的,这个刘志斌认为,电机工作时,本身就是“所供即所需”。用不着相控技术。

XW:这个所需是由刘志斌决定的,不能由负载说了算!睡眠时还同样猛吹,当心把刘志斌吹成猪流感!

东方:这回是XW在乱说了,猪流感是吹出来的吗?

网友F:
我们公司有一款定位与取代起重变频器的专利产品-起重电机转子调速 13794361509

网友F:
东方,刘志斌,能否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期待与你们的学习和交流.我的电话号码是13794361509 QQ276203187

取代起重变频器从09年开始革新...

网友G: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只有从理论上分析才能真正知道节能的道理

楼主:
异步电机相控节能是没有理论根据的想当然,在工控节能技术理论中欺骗了不少人!

网友H:
异步电机转矩随转速的变化而变化,转速越高输出的转矩越小,转速越低输出的转矩就越大 ;
功率却随转速的变化而变化,转速越高输出的功率越大,转速越低,输出的功率就会越小.

网友I:
换个说法讨论下行不,如果能节能的话,不管何种技术,在同等负载情况下如何实现!

楼主:
1、250KW电动机,实际运行功率不是250KW;空载时运行功率只有额定功率的5%,即12KW;

2、如果负载是100KW,电机的实际运行功率是112KW;

3、请问你的节能空间有多大???

楼主:
4、有人说:额定功率250KW电机,带100KW负载,节能空间是250KW - 100KW = 150KW,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5、额定功率250KW电机,带100KW负载,电机实际运行功率是(100KW+损耗),节能的方法和空间只能是损耗;

楼主:
“250KW电动机,实际运行功率不是250KW;空载时运行功率只有额定功率的5%,即12KW;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几百几千瓦的空载时运行功率是额定功率的50%左右。 ”

1、如果空载时运行功率是额定功率的50%,这个电机还能能用?应该淘汰!!!

2、实际上相控技术不能使异步电机的损耗降低,只能使异步电机的损耗增大,因为相控完全改变了正弦交流电的性质,在非正弦交流电的作用下,异步电机的损耗、温升急剧增大!!!

3、如果你说异步电机的空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0%那还差不多,你能否澄清一下自己的说法!!!

楼主:
   “你说的也许是节能空间不大所以没必要做节能,但是你说异步电机节能是骗人的就误导了别人了。 如果我们将电动机在负载小时低压输出,负载大时全压输出,就是电压根据负载变化而变化你认为节能了吗? ”

1、异步电动机输出功率的大小跟随负载大小变化;

2、负载小时,全压运行的电机与低压运行的电机,只是损耗大小的差别;

3、电压低,电机铁损减小,但是电流增大,铜损增大,不知节能空间有多大,请你仔细说说!

4、现在的问题是,相控供给异步电机的是非正弦交流电,相控的结果只能使电机损耗增大,从这个角度说不但不能节能,而且会使损耗增加!!

楼主:
“SCR可控硅的工作原理来控制 SCR可控硅的触发角,就是延迟它的导通时间以给电动机提供优化的电流和电压,以便及时调整输入电机的功率,实现“所供即所需”。”

1、你的错误是不懂相控技术应用于温控与应用于异步电机的结果完全是两回事;

2、相控技术是改变交流正弦波形实现交流调压的,调压指的是交流电压有效值、平均值的大小变化;

3、对于温控系统,与电源的波形无关,只与电压的有效值、平均值有关,所以相控技术好;

4、对于异步电机,电源必须是正弦对称三相交流电源,由于相控技术恰恰破坏了正弦波形,所以不能应用于异步电机;

5、由于相控技术恰恰破坏了正弦波形,所以不能应用于异步电机,因为它会使异步电机谐波损耗增大,电机效率下降,温升增大!!!

网友J:
似乎看看很有道理。但请分析下7、说电机空载时可以节能70%,就是一句谎话,因为异步电机空载时的损耗只有铁损,只有电机额定功率的5%;有点理想过度了!

网友J:
节能应该理解为"所需即所供".即要马儿跑,也要马吃草.

网友K(2009-06-08):
引用 楼主:

4、有人说:额定功率250KW电机,带100KW负载,节能空间是250KW - 100KW = 150KW,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5、额定功率250KW电机,带100KW负载,电机实际运行功率是(100KW+损耗),节能的方法和空间只能是损耗;

同意这种负载的决定功率的说法;

其实变频不是节能而是变频加检测器件,

形成闭环后,控制速度,

识别需求降低,进行供给降低,

才是节能的关健...

变频空调就是如此:加检测温度传感器,进行变频缓起缓降,减少启动损耗.其实也是节能有限的.

网友L:
空载损耗只有额定功率的5%?理想状况还是实验的结果?对所有电机都适用还是有一定条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50KW电动机,实际运行功率不是250KW;空载时运行功率只有额定功率的5%,即12KW;

2、如果负载是100KW,电机的实际运行功率是112KW;

3、请问你的节能空间有多大???

刘志斌的账是怎么算的?不知有没有任何依据?如果有出处,请指出。谢谢!

网友M(2009-09-16):
刘老师你好,我有一批ABB的二手的DCS ( MOD 300)不知道怎么区分哪片是CPU、开关量、模拟量,请教一下。各位谁知道也请指教。13582120280王

网友N:
比较同意dragontree的说法,

网友O:
其实能量守恒定律高中课本上就有了 节能只能是节约不必要的损耗

网友O:
相控技术工作原理

相控技术采用闭环反馈系统进行优化控制,通过实时测量电动机的电压与电流波形,由于电动机为一感性负载,其电流与电压波形通常存在一相位差,该相位差的大小与其负载的大小有关。相控器将实际相位差与依据电动机特性的理想相位差进行比较,并依此来控制 SCR可控硅整流桥触发角以给电动机提供优化的电流和电压,以便及时调整输入电机的功率,实现“所供即所需”。

相控技术采用了可控硅半导体与集成芯片检测与控制触发系统来实现无触点开关功能,其检测和控制集成芯片的高速处理特性和 SCR的快速反应特点,使得相控器装置能自动处理各种工况下的电动机动态特性, 具有软启动、节能、优化运行及保护等特性。

楼主:
   “该相位差的大小与其负载的大小有关。相控器将实际相位差与依据电动机特性的理想相位差进行比较,并依此来控制 SCR可控硅整流桥触发角以给电动机提供优化的电流和电压,以便及时调整输入电机的功率,实现“所供即所需”。”

1、“电动机为一感性负载,其电流与电压波形通常存在一相位差,该相位差的大小与其负载的大小有关。”这句话是对的;

2、例如空载时,相位差最大,接近90度;

3、那么相控技术,不管怎么“控制 SCR可控硅整流桥触发角  ",也无法"以给电动机提供优化的电流和电压,以便及时调整输入电机的功率,实现“所供即所需”。

网友P:
没想到,老刘又回来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没想到,老刘又回来了!

顶下    刘志斌是工控论坛电工理论非常好的之一

他的帖子讨论很激烈 很受启发 人气很旺!!!

希望他多发帖子    关注!!!!!

不知道刘老师有没有联系方式 希望能象你讨教!!

楼主:
谢谢楼上的支持,由于新疆网路因7.5事件不通,今天出差到西安,才有机会和大家见面!!!

网友Q:
刘老师在啊!!!

我邮箱是jiejie25@163.com

 以后碰到问题能请教你下吗?怎么联系你?

楼主:
我的电话给你发信息了,请查收;我的信箱是liu.zhibin@163.com,不过新疆现在网路还不通。

网友R:
原来刘老师是新疆的,我还一直以为是北京的。

网友S(2009-10-20):
刘志斌重出江湖了,呵呵。。。

讨论激烈些还是有意思,事情总会越辩越明。难为老刘了,跑到西安了也不忘上网发贴子,呵呵

网友T(2009-11-22):
东方 dfjijin
积分:1159
帖子:61
注册:08-03-18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引用刘志斌 的回复内容:
1、250KW电动机,实际运行功率不是250KW;空载时运行功率只有额定功率的5%,即12KW;

2、如果负载是100KW,电机的实际运行功率是112KW;

3、请问你的节能空间有多大???

--------------------------------------------------------------------------------

刘志斌的账是怎么算的?不知有没有任何依据?如果有出处,请指出。谢谢!

讨论得很好,很有启发,我试从其他的观点来阐述一下,看对不对

1、250KW电动机,实际运行功率不是250KW;空载时运行功率只有额定功率的5%,即12KW;

2、如果负载是100KW,电机的实际运行功率是112KW;

这个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不过不一样的电机和电机本身的效率特性决定了空载时候的消耗功率。负载100KW,所以就算用300KW的电机带,消耗功率也不会比100多出太多,纯物理的观点,如果按照输出300KW来算,300KW-100KW=200KW,能量守恒来说,100KW做功了,消耗了,那么200KW去哪里了呢?如果是发热了,那岂不是一边工作一边烤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