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与零线的区别说一下。

楼主(2009-05-04):
今天看到公司原线路。地线零线是同一条线。。有个电工工程说可以这样。

如果这样。假如地线断开,那不是也变零线带电。。。。。。。

网友A:
       买点基础书看看

网友B:
地线零线是同一条线。。有个电工工程说可以这样------确实是这样的,TN制的;

如果这样。假如地线断开,那不是也变零线带电-----没错,不过断的既可以说是地线,也可以说是零线,那样断点前部分的零线不带电;断点后部分的零线带电,而且这部分会因零线联通而使得不同相间的的负载对380v分压,这可能造成某些用电器超压烧毁

网友C:
如果你把地线和零线接成同一条线,如果你的设备要接地的话,就是直接把零线接到机壳上就就好了是吗?那我告诉你如果你的电路装了漏电开关那你就别想用!还是多去看看电工基础知识!

楼主:
电磁开关有没有漏电保护!!!她昨不跳呢。。。。有些没有接地的照明插座。经过漏电开关。。

网友D:
三相四线制供电中,TN系统零线与接地网连接,用户多点重复接地。在三相供电系统中使用剩余电流保护后,出现了三相五线制。

在我国城市供电系统中,没用使用TT系统的,所以我们所使用的电源,零线就是地线----在变压器的低压侧。而工厂里的设备采用接零保护系统----任何外露可导电部分接零线。

在装有漏保的供电系统中,将供电零线分为二根,N和PE,既工作零线和保护线-----三相五线,N对地绝缘,PE接地。

网友E:
中性点、零点、中性线、零线的含义分述如下:
(1)中性点是指发电机或变压器的三相电源绕组连成星形时三相绕组的公共点。
(2)零点是指接地的中性点。
(3)中性线是指从中性点引出的导线。
(4)零线是指从零点引出的导线。

网友F:
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不能同时用.

网友G:
如果你把地线和零线接成同一条线,如果你的设备要接地的话,就是直接把零线接到机壳上就就好了是吗?那我告诉你如果你的电路装了漏电开关那你就别想用

网友H:
1、结构的区别:
零线(N): 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
地线(PE):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根据标准,每间隔20-30米重复接地。
2、原理的区别:
零线(N): 主要应用于工作回路,零线所产生的电压等于线阻乘以工作回路的电流。由于长距离的传输,零线产生的电压就不可忽视,作为保护人身安全的措施就变得不可靠。
地线(PE): 不用于工作回路,只作为保护线。利用大地的绝对“0”电压,当设备外壳发生漏电,电流会迅速流入大地,即使发生PE线有开路的情况,也会从附近的接地体流入大地。

网友I:
零线与地线分开就是三相五线制,合在一起就是三相四线。

网友J:
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不能同时用.要么3相4线制,不过现在3相5线制比较多。

网友K:
两者是不一样的呀!要看场合,两者有时可以接在一起有时不可以接在一起,比如变频器的接地线就是严格的接地线呀

网友L:
地线是接地的,一般说来大地是良好的导体,地线通过深埋的电极与大地短路连接。市电的传输是以三相的方式,并有一根中性线,三相平衡时中性线的电流为零,俗称“零线”,零线的另一个特点是与地线在系统总配电输入短接,电压差接近为零。三相电的三根相线与零线有220电压,会对人产生电击,俗称“火线”。火线之间有380的电是没错,三根火线都可以与零线成220的电压。零线是必要的,如果直接接地线,电压太高会造成传说中的“跨步电压”,不小心是会触电的唷~直接发的电都被浪费了~
什么是地线?什么是零线?有着严格的、不同的区别。
零线:零线是变压器中性点引出的线路,与相线(火线)构成回路对用电设备进行供电。
地线:在电气技术中,地线的主要作用是起到安全保护作用,在无线电与电子技术中,地线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干扰与提高无线电波的辐射效率。
明白了地线和零线的关系后,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接地线。

 零线是我们国家的习惯,国外没有零线的说法,电气中记得有3种线L(相线=火线)、N(中性线)、PE(保护线),L和N是带电的,PE是不带电导体。记住这分类就不会混淆了,我们现在常说的零线并不单指中性线N,在TN-C系统中零线还指PE线和N线(即PEN线),所以零线称法很容易让我们初学时候混淆。所以建议我们知道零线这个国内常用的词的代表意义,但是自己只记住L、N、PE线,这样绝对不会混淆的。

  1、结构的区别:
  零线(N): 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
  地线(PE):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根据标准,每间隔20-30米重复接地。
  2、原理的区别:
  零线(N): 主要应用于工作回路,零线所产生的电压等于线阻乘以工作回路的电流。由于长距离的传输,零线产生的电压就不可忽视,作为保护人身安全的措施就变得不可靠。
  地线(PE): 不用于工作回路,只作为保护线。利用大地的绝对“0”电压,当设备外壳发生漏电,电流会迅速流入大地,即使发生PE线有开路的情况,也会从附近的接地体流入大地。

网友L:
1.零线和地线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不是一回事。
2.地线的对地电位为零。使用的电器的最近点接地。
3.零线的对地电位不一定为零。零线的最近接地点是在变电所或者供电的变压器处。
4.零线有时候会电人,在什么时候呢?当你的电炉子不发热了,千万不要以为没电了,不会电人,错啦!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可能,离你的电器很沅的地方N线断开了,用电压表一量会发现,电器的LN线都是市电的电压!
5.地线不会电人,除非很糟的情况,设计者不懂,或者胡乱搞的产品!
6.在你的电路中有零线和地线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高耐压电容在他们中间。

网友M:
讨论得很激烈,学习,学习

网友G(2010-04-27):
中性点、零点、中性线、零线的含义分述如下:
(1)中性点是指发电机或变压器的三相电源绕组连成星形时三相绕组的公共点。
(2)零点是指接地的中性点。
(3)中性线是指从中性点引出的导线。
(4)零线是指从零点引出的导线

网友N(2010-09-18):
昨天因此被狠狠打了一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把地线和零线接成同一条线,如果你的设备要接地的话,就是直接把零线接到机壳上就就好了是吗?那我告诉你如果你的电路装了漏电开关那你就别想用!还是多去看看电工基础知识!

网友P:
引用 网友H:
1、结构的区别:
零线(N): 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
地线(PE):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根据标准,每间隔20-30米重复接地。
2、原理的区别:
零线(N): 主要应用于工作回路,零线所产生的电压等于线阻乘以工作回路的电流。由于长距离的传输,零线产生的电压就不可忽视,作为保护人身安全的措施就变得不可靠。
地线(PE): 不用于工作回路,只作为保护线。利用大地的绝对“0”电压,当设备外壳发生漏电,电流会迅速流入大地,即使发生PE线有开路的情况,也会从附近的接地体流入大地。

楼上说得非常明了。只有三根相线的称为三相三线制,有零线和三根相线的称为三相四线制,有零线和地线及三根相线的称为三相五线制。

网友Q(2012-08-06):
对:工控学徒关于地线是接地的,一般说来大地是良好的导体,地线通过深埋的电极与大地短路连接。市电的传输是以三相的方式,并有一根中性线,三相平衡时中性线的电流为零,俗称“零线”,零线的另一个特点是与地线在系统总配电输入短接,电压差接近为零。三相电的三根相线与零线有220电压,会对人产生电击,俗称“火线”。火线之间有380的电是没错,三根火线都可以与零线成220的电压。零线是必要的,如果直接接地线,电压太高会造成传说中的“跨步电压”,不小心是会触电的唷~直接发的电都被浪费了~ 什么是地线?什么是零线?有着严格的、不同的区别。 零线:零线是变压器中性点引出的线路,与相线(火线)构成回路对用电设备进行供电。 地线:在电气技术中,地线的主要作用是起到安全保护作用,在无线电与电子技术中,地线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干扰与提高无线电波的辐射效率。 明白了地线和零线的关系后,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接地线。  零线是我们国家的习惯,国外没有零线的说法,电气中记得有3种线L(相线=火线)、N(中性线)、PE(保护线),L和N是带电的,PE是不带电导体。记住这分类就不会混淆了,我们现在常说的零线并不单指中性线N,在TN-C系统中零线还指PE线和N线(即PEN线),所以零线称法很容易让我们初学时候混淆。所以建议我们知道零线这个国内常用的词的代表意义,但是自己只记住L、N、PE线,这样绝对不会混淆的。      1、结构的区别:   零线(N): 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   地线(PE):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根据标准,每间隔20-30米重复接地。   2、原理的区别:   零线(N): 主要应用于工作回路,零线所产生的电压等于线阻乘以工作回路的电流。由于长距离的传输,零线产生的电压就不可忽视,作为保护人身安全的措施就变得不可靠。   地线(PE): 不用于工作回路,只作为保护线。利用大地的绝对“0”电压,当设备外壳发生漏电,电流会迅速流入大地,即使发生PE线有开路的情况,也会从附近的接地体流入大地。 内容的回复:

零线是于大地为0电位的习惯称呼,也便于理解,这是跟外国人的文化差异。你说的挺好的。支持你。

网友Q:
零线与地线的区别

在TN-S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中,零线是为单相用电设备能够构成单相用电回路的线,单相220V电压的用电设备就是一根相线和一根零线接入,给单相设备提供电源于构成电流回路。地线是当用电设备外壳带电时,可以通过接地线流入大地,是一根保命线。说的专业点,零线是工作回路的电线,地线是保护回路的电线。但是,三相四线制供电中,TN系统零线与接地网连接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