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因漏油,需要从新注油不知有什么流程,请教

楼主(2009-05-04):
如题,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变压器切换下来,新变压器油要从低处泵入变压器;泵新油前把原先的油全部放出,或留备他用,或用滤油机净化后重新使用。注油时控制注入速度不要过快,且要从低处泵入变压器,使得油面逐渐升高以以利于静电泄放

网友B:
如果检测过原先的油没问题可以直接补充,补充后油位不能太高,还要进行排气。

网友C:
如果变压器的安全距离足够,可以带电加油,否则就要先停运,一般因漏油导致的补油,直接把油加入油枕就行。如果是胶囊式油枕,则要从专用加油阀门处加入,加完油后要排气。如果是变压器全部换新油,加完油后还要静止一定的时间,才能投运。

新油必须做耐压试验合格后才能加入。

网友D:
少量加油(在油枕液面内),没特殊要求。如果加的量大,一定要停电加,加油后要静置一段时间,有说8小时,有说24小时,其实目的是要把加油时代入得气泡排出,油中有气泡,会有被击穿的可能。静置后才能送电,

网友E:
开盖,放油,加新油

网友F:
如果检测过原先的油没问题可以直接补充,补充后油位不能太高,要进行排气

网友A:
我公司电力变压器在场内装配好注油后静置48小时后才能做高压试验,一般现场安装时排放氮气后注油,也得静置48小时

楼主:
看楼上大侠所言,这个问题还是很简单地,看来换油还是不需要太高的技术性要求,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如一台新修的变压器有几相重要的参数需检测后才能投入正常运行?

网友D:
用户无须检测,专业检测由生产厂和电力部门做。

网友C:
一台新修的变压器至少要做摇绝缘、测直流电阻。条件允许还要测介质损耗和泄漏电流如果换绕组了,还要测变比。

网友A:
看楼上大侠所言,这个问题还是很简单地,看来换油还是不需要太高的技术性要求-----不知道怎么会让8楼的朋友这样理解和看待电力变压器换油问题的,其实电力变压器不同于一般的小型配电变压器,有较高的技术要求。9楼李工说的对,普通企业用户一般是不具备处理能力的,需要由生产厂家或者电力部门来做。电力变压器出厂前(无论是新产品出厂还是维修后出厂)都需要按照国家规定做相关变压器高压电力试验,具体项目较多,至少有十几项,常见的包括短路电压试验、空载电压试验、短路损耗试验、空载损耗试验、绕组变比测试、绕组直流电阻测试、连接组别测试、短路阻抗试验、温升试验、绝缘介质角试验、耐冲击电压试验、工频耐压试验、截波电压试验。。。。。。。

网友G:
变压器加油,应该没有楼上说的那样,做好多的试验!

但是一些必须的试验还是不能省的:绝缘介质角试验,油的耐压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