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的一个怪问题

楼主(2009-05-04):
从来就没遇到过的问题,11KW的泵,15KW的柜子,打到自动运行时,变频器频率上升至12HZ就不动了,电流却达到了27A!泵是新泵,摇绝缘没问题,可如果摘掉运行信号或泵缆变频就一点问题没有!变频器初始化也试过没用,后来换过一台柜子就没事了。。。。请高人指点指点,是什么问题,在此谢过!

楼主:


楼主:
各位大虾请赐教下啊。。。

网友A:
我认为变频器参数最高频率给设置在12个频率上了,所以就只能到12就不会在升了,频率越低电流有可能越高,这是我平时在设置变频器是为了限制操作人员过于加速造成设备故障,所以我就把参数给限制了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可是我们设的参数是最高频率50啊。。。。

楼主:
11KW的泵不可能达到27个电流啊!!

网友B:
那是你的泵电流太大了,变频器检测到起动电流高了,就不上升频率,等电流降下来最上升.

网友C:
设置问题,比较一下.启动电流大也要检查

网友D:
把变频器的参数初始化一下试试。

网友E:
如果是开环运行的话,那很可能是变频器加速中过流失速保护了;如果是闭环PID控制的话,要看你的反馈信后是否有问题,包括控制线路,比如你的反馈信号一直大于给定信号,那么变频器运行频率就上不去了,低频运行电流当然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