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S7-300程序读取出来◆◆

楼主(2009-05-05):
现在单位有一套西门子S7-300的PLC,我想将里面的程序读取出来,如何操作啊?另外我要为这套PLC配置一个操作员站,应准备哪些设备啊?请大家赐教。

网友A:
软件,电缆  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加密。QQ:365871920

网友B:
S7-300的编程软件中有上载按钮啊。

网友C:
即使提出来,程序没有注释

操作员站加一台上位机,需要监控加上位软件,通讯方式可以根据现有系统配置选择总线或以太网形式

网友D:
用编程线和PLC连好,上载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E:
需要编程电缆和西门子的软件,我这供应电缆,需要的联系呀

QQ523860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