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威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05-05):
有一台90KW的西威变频器,在运行中老报过流,报警的时间、频率不一定。

网友A(2009-06-18):
上海西威技术支持 021-69169898 转 181 qq:10099576
可以来电或qq询问.

如果是运行中过流的话, 应该是变频器的电流检测出了问题. 但有可能是加速斜坡过抖导致的.需要更具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B(2010-03-16):
专业维修西威变频器。维修周期短,价格合理。希望能帮到你。13770036913 洪旭明 QQ:1269043341

网友C:
你应该做一下自学习

网友D(2010-04-20):
大家好:

常年供应整套变频器线路板(cpu板,驱动板,门极板,键盘,配线,说明书,接线图,技术服务跟踪指导),自己研发制作的(不是拆机件),11-220千瓦都可以,收费合理,服务周到,欢迎咨询13793239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