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动执行器可以采用三相交流伺服电机作动力驱动吗

楼主(2009-05-05):
我正在做一个石油行业智能电动执行器项目方案设计,但看到国外大部分都是用变频器+三相感应电机做的,低速性能都不好,而且起停次数不高,体积也大,考虑到现在交流三相交流伺服系统已经和变频器成本差别不大了,本人想采用三相交流伺服电机来做,不知是否有想得不周到的地方,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需要多大的力矩和速度,或功率等级?供电电压,还需考虑防爆,本安等要求。

楼主:
30NM,1000RPM,

楼主:
15-30NM,1000RPM,380V,防爆安规要,但现在不讨论

网友A:
技术上看似容易满足,关键看成本了,建议咨询国内厂家。

楼主:
想不通国外大公司为什么不用交流伺服做????仅仅成本考虑????

网友A:
楼主不妨调研一下不同方案的成本差矣。

楼主:
初步调研过,国外都是用变频器+三相感应电机做的,少部分用直流无刷电机做,就成本而言,伺服系统要比变频系统贵300元左右,但能解决很多性能缺陷问题,如:动态响应,低速特性,体积,效率节能,还可以省掉部分机械部件价值500元左右,这样用伺服的话实际还省钱,不明白那些大公司为什么不用伺服?

网友A:
可靠性有没有考虑过?

楼主:
考虑过,主要就是多一个编码器,影响可靠性的主要是温度和抗震动,这点我分析过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B:
那就是“防爆安规"

因为国内真正能够做好伺服,并且通过防爆认证的,很少了。国外也不多,价格贼贵。个人认为是成本的原因。应该不止差几百。至少是翻倍的吧。。。

楼主:
直流无刷电机就能防爆,伺服电机就不能防爆?

网友A:
编码器的抗恶劣环境能力很差,可能需要使用旋变。

楼主:
波恩大师的意思是使用旋变就可以了吗,成本问题不用怀疑了,我算过N遍了。

网友A:
波恩不是大师,只是工程师。

伺服所需的功能和性能如何?

网友B:
成本问题不用怀疑了,我算过N遍了。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算的。难道是调研“直流无刷电机+编码器”?分别计算成本加在一起?

我所熟知的伺服厂家目前要么没有防爆,要么价格超高。

按照你的计算,除非自己制作,或是厂家愿意定制了。

网友B:
以前接触过,防爆编码器,国内要做本安型需要通过认证,办理过程中需要给有关检测部门费用。国外P+F,L+B,等等都有防爆的,但价格比常规的伺服价格还要贵在3K~1W不等。

楼主:
用直流无刷电机是不需要编码器的。HALL的环境适应性比编码器好?

网友A(2009-06-11):
杜绝广告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