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低速问题

楼主(2009-05-05):
            大家好,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大家,谢谢

             普通的伺服电机,最低转速可以做到多少?如果速度太低了,会出现什么状况?

楼主:
如果是1转/分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既然伺服电机可以驻机静止。这说明转速的最低极限为0。

极限。你明白吗?高数的极限。

网友B:
速度环下的低速能力取决于电机的反馈分辨率、速度采样算周期和算法,安川的Σ-V可以做到0.48rpm,三菱J2: 3rpm,松下A4(2500ppr):36rpm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既然伺服电机可以驻机静止。这说明转速的最低极限为0。

极限。你明白吗?高数的极限。

内容的回复:呵呵,理论极限上可以做到,但是据我所知普通的伺服电机不可以0转,太低速度的时候会出现振动,力矩电机可以做到0转速(堵转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速度环下的低速能力取决于电机的反馈分辨率、速度采样算周期和算法,安川的Σ-V可以做到0.48rpm,三菱J2: 3rpm,松下A4(2500ppr):36rpm

速度环下?那么在位置与力矩环下就不是这样了吗?

网友C:
请教高手

有没有能控制双伺服,A伺服根据编码器反馈计算的误差值同B伺服保持同步,自身带编程序,不用任何编程语言的运动控制器.如有请发资料至www.3801573@163.com

网友D:
有没有能控制双伺服,A伺服根据编码器反馈计算的误差值同B伺服保持同步,自身带编程序,不用任何编程语言的运动控制器.

您就是找同步控制器?检索一下以前的帖子吧,很多内容了

网友B:
力矩环只解决出力问题,速度在此是出力的积分结果;

位置环可解决定位或位置随动,速度是隐含的微分量;

只有速度环的控制目标是速度本身,因此谈一个伺服的低速性能如何,离开了速度环,基本上没有意义。国内有不少厂家用位置环的步进运行模式当作低速特性,其实是一种误导。

网友A:
引用<但是据我所知普通的伺服电机不可以0转,>

我的天。我完全无法理解这句话。简直难以置信。

难道伺服电机不可以驻机停转吗。当加工中心只走X轴的时候Y跟Z轴不就是驻机吗?

假如套用<但是据我所知普通的伺服电机不可以0转,>这句话。那么Y跟Z轴当时是一种什么工况?莫非加工中心的电机不是普通电机?有或者当时是电机不用通电,但他也可以保持不动?

网友B:
位置环下可以实现“驻机停转”,速度环下,理论上没有绝对0速,尤其是采用2500ppr的低反馈分辨率下能做到10rpm以内就不错了!

讲伺服的低速性能一定是速度环的特性,千万不要混在位置环下讨论。

网友A:
转速。根本上的就是相当的时间间隔内位置改变的程度。(同意吗)

我要电机在60秒内给我转一圈。那么时间到了,我睁开眼睛看,他就要转了一圈。他的转速就是……你帮我算算。

你不要帮我钻牛角。说“他在最后一秒才一下子转了一圈的。”

我不管。反正只要他在一分钟内给我转了一圈,就是1RPM。(同意吗)

话说回来。我们常说的速度,是时间间隔内的平均速度。并没有提出这个时间间隔内他要以一个什么的瞬时速度作为过程。

你想想。当一个步进电机。假设电机仅有6步一圈。那么他每分钟走一圈的话。他的一分钟内的平均速度还是1RPM(同意吗)。但是他走的过程却是每10 秒以一个极高的速度转过一步的。(同意吗)这上面就存在了两种概念了。

我不知道楼主指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诸位在讨论的时候都是指向哪一中概念。

网友B:
一套伺服系统可以在1分钟之内令电机以相对稳定的速度连续转过一圈,此时可以认为其稳态运行速度为1rpm;另一套伺服系统在1分钟之内,也可以让电机转过一圈,不过转动过程是一顿一顿的、断续的,此时还能认为其稳态运行速度能达到1rpm吗?

对于伺服系统而言,谈论低速特性,或者速比,必然是在考查转动速度基本连续的条件下的伺服速度环运行能力,而不是爬行式的间歇运动位移对时间的简单平均,关于这一点《交流伺服系统通用条件 GB/T 16439—1996》中都有相应的描述,有兴趣的可以查阅该标准。

对伺服低速概念的不清晰,正是国内伺服鱼目混珠的根源所在,动辄速比1:10000,听起来确实很唬人,一问测试条件,闭了位置环测的,已然全无意义!当年华中数控莫不如此。

网友D:
“我们常说的速度,是时间间隔内的平均速度。”

初中物理老师是这么定义的。不过,上了高中以后,老师就不是这么说的了。

“我不管。反正只要他在一分钟内给我转了一圈,就是1RPM。(同意吗) ”
您管不管,这不重要,这确实也不需要您管。一分钟转一圈,与转速1圈每分钟,确实不是一回事。

网友A:
楼主说两句啊。看看该向哪个方向去解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于速度环下的低速能力取决于电机的反馈分辨率、速度采样算周期和算法,安川的Σ-V可以做到0.48rpm,三菱J2: 3rpm,松下A4(2500ppr):36rpm

2500ppr的国内普遍配置都只能有36rpm的低速的稳态或者更大了?

但是我看到很多低速运行的伺服在10rpm以下的都还算比较稳定哦

网友B:
松下2500ppr伺服的36rpm是其速度采样算法的解析力,其速度环采样率为6KHz,如果降为1KHz,则速度解析力可降为6rpm,甚至见过某业内知名企业和某知名高校合作的文章中,用2000ppr的编码器可以做到0.2rpm的速度解析力,反推速度环采样周期37ms,不过其试验电机的机电时间常数为63ms。

网友F:
单就速度控制而言,采用合适的测速方法后,速度理论上可以控制到很低。但存在2个问题1,超低速扭矩不足2,要运行在超低速,首先要能检测到超低速,编码器分辨率固定后不得不通过增大采样周期来实现。增大到一定程度就不能稳定运行。

运行在机床上,具体表现是,定位后工作台震动。

网友B:
基本同意楼上的观点,补充2点:

1.超低速力矩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增益不足,低分辨率下,增益很难提高;

2.提高超低速检测能力的关键是提高反馈分辨率,而不是片面降低采样频率,否则不仅影响速度环频响,而且低到和系统的机电时间常数相当的某个程度时,速度就接近开环了,系统可能失稳振荡。

网友F:
对:波恩 关于

松下2500ppr伺服的36rpm是其速度采样算法的解析力,其速度环采样率为6KHz,如果降为1KHz,则速度解析力可降为6rpm,甚至见过某业内知名企业和某知名高校合作的文章中,用2000ppr的编码器可以做到0.2rpm的速度解析力,反推速度环采样周期37ms,不过其试验电机的机电时间常数为63ms。

内容的回复:那个最低转速是怎么算出来的?如果通过在固定的采样周期内,测量最早出现的脉冲和最晚出现的脉冲间的时间来计算速度,那么只有当在采样周期内出现的脉冲数不少于3个时(即至少两个脉冲宽度),  才能保证每次随机采样都能捕捉到至少一对脉冲,此时的速度,才是速度的稳定可控最小值吧。当采样周期内捕捉到的脉冲小于3个(即小于两个脉宽)时,由于采样是随机的,所以捕获到的脉冲数有可能是2,有可能是1。捕获一个脉冲无法测得脉冲间时间,算出的速度就是0。误差很大啊。这个速度不应该叫可靠的可测范围吧,只能通过滤波近似求出速度。
2500P/R ,6kHZ采样率,最低应该是72rpm吧。我是这样考虑的,欢迎指正

网友B:
速度采样是用当前周期的计数值与前一周期计数值的增量进行计算,而不是直接计算本周期内的脉冲间隔。因此计数增量只要不是“零”,就可以计算出速度,因而2500ppr/6KHz采样率的速度解算能力是36rpm,而不是72rpm。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关于速度采样是用当前周期的计数值与前一周期计数值的增量进行计算,而不是直接计算本周期内的脉冲间隔。因此计数增量只要不是“零”,就可以计算出速度,因而2500ppr/6KHz采样率的速度解算能力是36rpm,而不是72rpm。

你说的是m法测速,那个在低速误差非常大。比如6000线的电机,采样频率10k时,差一个脉冲转速就差二十多转。

我还是觉得你算的有问题。

假设,电机按照非常理想的50rpm匀速转动。2500ppr/6khz,平均每个采样周期1.38888个脉冲。实际采样时,由于采样时刻对编码器脉冲来说是随机的,也就是说,每个采样周期有时采到1个,有时采到2个。误差很大,此时还叫速度可以解析吗?实际可以测得50rpm是其平均值。而速度在72转以上时则不同,此时能保证每个采样周期都有至少两个脉冲,即脉冲间时间可测,即速度可以精确确定。

网友B:
对于脉冲反馈而言,也许可以用T法,或M/T法在一定速度区间以上(正如楼上所言的72转以上时)获得较高的速度解析力,但是在不降低采样率的前提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最低速的检测能力。

另,T法,或M/T法未必非要在一个周期测到2个以上的脉冲。如果反馈是反映位置信息的串行码流,则无法实施T法,或M/T法。

网友A:
望而生敬。M法。T法。M/T法。是什么意思啊。

(我站在门外)

网友B:
M法也称直接脉冲计数法,是通过对给定采样周期T内的反馈脉冲直接进行计数来测量速度。伺服电机转子速度较低时,每个采样周期内计到的反馈脉冲数减少,测速精度降低。因此直接脉冲计数法的特点是高速时测速精度高,低速时测速精度低。

T法也称脉冲间隔时间法,是通过测量两个相邻反馈脉冲间的时间间隔来测量速度,具体方法是以两个相邻反馈脉冲间隔内插入的高频时标信号的个数来测量脉冲间隔时间。伺服电机转子速度较高时,每两个相邻反馈脉冲间隔内计到的高频时标数减少,测速精度降低。因此,脉冲间隔时间法测速的特点恰恰与直接脉冲计数法的相反,即低速时测速精度高,高速时测速精度低。

M/T法也称混合法,是在大致相等的采样间隔内,计取反馈脉冲的个数,并同时计取首末脉冲间隔内高频时标信号的个数作为间隔时间,然后以脉冲个数除以首末脉冲间隔时间求得速度。由其测速原理可知该方法是直接脉冲计数法和脉冲间隔时间法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在保持这两种方法的优点的同时也克服了各自的缺点,可以在整个测速范围内保持测速精度的一致性。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采样率不变的前提下,无论是T法还是M/T法,虽然能够在一个确定的速度区间以上获得较高的速度解析力,但是在该速度区间以下不具备实质性检测能力,也就是说其最低速的检测能力还是会受限于采样率,而降低采样率就有可能意味着要牺牲速度环带宽。

网友G:
对:芳季 关于

望而生敬。M法。T法。M/T法。是什么意思啊。

(我站在门外)

简单地说就是数单位时间脉冲数还是测量两个脉冲间的间隔时间

内容的回复:

网友F:
对:波恩 关于

对于脉冲反馈而言,也许可以用T法,或M/T法在一定速度区间以上(正如楼上所言的72转以上时)获得较高的速度解析力,但是在不降低采样率的前提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最低速的检测能力。

另,T法,或M/T法未必非要在一个周期测到2个以上的脉冲。如果反馈是反映位置信息的串行码流,则无法实施T法,或M/T法。

"T法,或M/T法未必非要在一个周期测到2个以上的脉冲。"这句不理解。如果在一个采样周期内不能检测到两个脉冲,就无法计算脉冲间的时间,从而无法计算转速。除非延长采样时间,即你说的降低采样率。但降低采样率后,也只有在采样间隔内可靠出现两个脉冲时(不是偶尔),才能测得准确转速啊。

我用fpga做mt法测速,采样时间在低速时略大一下。采样时间的切换点就是在采样周期刚好能出现两个脉冲时。

不知道你在低速时是怎么处理的?希望能在你这里得到启发。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不妨借用最为传统用法的M/T法采样思想:在一个定时周期开始之后,监测并记录第一个反馈脉冲的跳变沿,此后监测并捕捉下一个采样周期结束后出现的第一个反馈脉冲跳变沿,由这两个反馈脉冲边沿的时间间隔除上间隔内的反馈脉冲数,就可以实现M/T法测速,这样一来如果每个采样周期只来一个反馈脉冲,那么也一样可以借助与前一个周期的反馈脉冲计算出这2个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就不必非要在一个周期内必须等到两个脉冲了。

既然是在用FPGA做设计,那么逻辑和时序的灵活性就可以自由把握,触发模式和触发时机也自由得多。

网友A:
看到以上连续的几个贴感到很充实。

原来这样的就是M T M/T。现在有了个理性认识了。

网友F:
对:波恩 关于

不妨借用最为传统用法的M/T法采样思想:在一个定时周期开始之后,监测并记录第一个反馈脉冲的跳变沿,此后监测并捕捉下一个采样周期结束后出现的第一个反馈脉冲跳变沿,由这两个反馈脉冲边沿的时间间隔除上间隔内的反馈脉冲数,就可以实现M/T法测速,这样一来如果每个采样周期只来一个反馈脉冲,那么也一样可以借助与前一个周期的反馈脉冲计算出这2个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就不必非要在一个周期内必须等到两个脉冲了。

既然是在用FPGA做设计,那么逻辑和时序的灵活性就可以自由把握,触发模式和触发时机也自由得多。

内容的回复:这种方法其实已经是非直接的延长了采样周期。但要考虑到,第一个采样周期内捕捉到了脉冲,下一个采样周期未必能捕捉到脉冲。或许电机已经停转。这样时间计数器很有可能溢出。

网友A:
当时间超过一个数值的话都不用再计时了。可以判断为0了。

网友B:
是这样,下一周期采不到,而且又不打算做采样周期延展,就视作反馈为0速了。至于高频时标计数器,其字长必须满足最低实际采样间隔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