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 CPU 313c上的I/O 不能使用

楼主(2009-05-05):
西门子S7-300 CPU 313c上的I/O 在接线正常的情况下还不能使用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示迷津.?

网友A:
你使用的什么点?部分IO功能特殊。

我建议你看一下西门子提供的CPU31xC技术手册。

Regards

网友B:
下次碰到这种问题 建议先检查下硬件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