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调速装置报F038故障,求高手讨论

楼主(2009-05-05):
我单位直流电机用6RA70控制,经常出现启动时报F038,P380也进行了提高,但是依旧出现,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F038:超速
(在运行状态– –,I,II 时有效)
如果实际速度值(在P595 中选择)超过正(P380)或负(P381)阈值0.5%,故障信息被激活。
可能的故障原因
• 输入了较低的电流限幅
• 电流控制运行
• P380,P381 设置太低
• 在接近最大速度时测速机电缆接触故障
使用脉冲编码器的时候,P140到P143等参数要正确设置。
F038如果你要封起来的话,P820。007设置为38就可以屏蔽掉,但是不建议这样做,应该找出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免造成某种损坏和故障。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楼主:
谢谢,脉冲编码器参数正确,因为另一台形式相同的设备就没有这故障。会不会和优化参数有关系?

网友B:
可能是工作在力矩状态,有打滑现象.

网友C:
有一台欧陆590P110A,使用10个月多,开始使用时采用测速反馈,按电机标牌输入电压电流即使用正常,现在出现低速时电机一顿一顿的现象,把驱动器换到另外一台同样设备上使用半天后又出现低速时电机一顿一顿的现象,请高手指教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把参数从新查看,最好复位后从设,电枢电流限幅,速度环的连接参数,RFG的输出是170,看接到什么了;F84是几。设置等都可能导致超速故障。

网友E:
查一下参数,如果没问题,换一个编码器试试。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09-07-15):
尤其是在低速时反映转速部平稳,抖动厉害,不知道什么原因,到额定转速后就正常了,为什么?请指教

网友G:
呵呵!一楼高手!有空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