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120s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9-05-05):
k120s的PLC有3个通讯口,我想请问一下,用485的通讯口能否与PC机相连?如果能的话怎么连接?

我用了232的串口通讯可以通讯了,但是我编写了一个小程序以后不会下载到PLC里面。还需要什么事项么?

麻烦高手回答我以上2个问题。

第一次用LG的PLC不是很熟悉,谢谢大家帮忙。第一次发言,还没有分数。不好意思。

网友A:
1. 当然可以。两根线。 VS之类开发。下载不可。

2. KGL 软件下载。

网友B(2009-12-07):
1、用PLC的内置485功能,接上485转232转换器,接到电脑串口上就行了。

2、KGL 软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