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读取电机转数的指令

楼主(2009-05-05):
PLC与电机以及电机上的编码器相连,

想知道电机转了多少圈,而且可以不把圈数读出来,存在D中,请问用什么指令可以实现?

谢谢各位了!

楼主:
忘了说了,两个之间没有通信

网友A:
通过对采集到得脉冲个数做乘除运算就可以!

楼主:
可是怎样采集脉冲个数呢?我知道电机每转一圈就会发出200个脉冲,还有在网上看到说整数圈数和脉冲个数分别存在地址010FH,0110H,没有通讯就不可以直接读出来吗?

网友B:
旋转编码器的脉冲输出端接:X0、X1,如果仅仅是一个方向旋转,那就接X0就行了。

楼主:
电路已经接好了,X0,X1都有接。问题是想知道电机转了多少圈?

网友A:
没有通讯,就只能通过对脉冲计数获取脉冲个数(然后通过运算换算为圈数)。

楼主:
脉冲计数指令是什么?

网友B: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也可以使用“SPD”指令。

楼主:
好的,知道该怎么做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