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一台设备上的多台变频器,老是有一台烧坏

楼主(2009-05-05):
我们厂有台设备上使用了多台变频器。突然有一天,有一台 变频器烧坏了,更换变频器后,重新送电,另外一台变频器又烧了;又更换了一台,结果还是在送电的时候有台变频器烧坏了。也没有找到原因。过了几天,等变频器修好了,再装上去的时候故障又不出现了。奇怪。

网友A:
烧掉什么了, 没报警么? 有显示没得?     电话13968026835 给你支持

网友B:
中邪了,看来要烧把香试试看吧。你看下是不是有缺相现象,入电源线接触不良,或用电流表检测,还有电压是否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邪了,看来要烧把香试试看吧。你看下是不是有缺相现象,入电源线接触不良,或用电流表检测,还有电压是否有问题?

呵呵

网友D:
呵!呵!有样的事吗!哪你还没有找到真正的故障原因,请查明原因,排除一可能性。检查电压是否正常,是否缺相,环境的温度是否在正常的情况下。不要肓目的送电。

网友E:
嗨.做电控,别这样,如第二台烧了,你没找到原因,就不该送电呀!!!!!

网友F:
是不是电压有问题或者总电源开关存在问题(接触不良等)?

网友G:
很有可能是缺项或是接线头接触不良

网友H:
是有点邪,楼主能详细讲讲烧坏的地方,或维修的配件吗。还用就是你的变频器是同时加电吗。加电时是停止状态,还是有运行信号。

网友I:
我感觉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至于什么样的问题是要你自己去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