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线端S/S是什么作用?

楼主(2009-05-05):
台达plc接线端S/S是什么作用?我查了手册没有提到这一点,希望有人帮我解答。

网友A:
以DVP10SX-11R为例:

是24V直流电源输入端,如果输入到X0、X1…是24V+,那么S/S就是0V,反之如果输入到X0、X1…是0V,那么S/S就是24V+。

DVP其它型号的没用过,估计也基本差不多。

网友B:
如楼上所说:

S/S是公共端子!

网友C:
是台达的PLC,S/S是输出的COM端。

网友D:
三菱老早的FX-PLC 也是有这样COM标的

网友E:
三菱现在的新的FX3系列的也有这个了

网友F:
S/S是输入点的公共端子,可以看台达PLC A3手册。

网友G:
说明书上说的很详细!!

网友H:
公共端子

网友I:
就是sink 或者source端,电流流入或流出端。一个公共端子而已。

网友I:
??我的回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