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 气压气缸断气自动保持气压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9-05-05):
我单位有一台塑料机械 有一段是气压到达0.5MPA 保持稳定, 但如果突然断气或断电后气压不够0.5MPA 气缸会自动下降,很容易出危险 ,现在想改造一下,当出现上述情况后能够自动保持气压,保持气缸不掉落。 需要什么原理 谢谢指教

网友A:
应该要加储气罐和连锁控制

网友B:
可以在气路上附加一个电气的保护措施。

网友C:
在气缸的回气端加电控单向阀止回阀,并在总电路上加压力开关,控制压力为0.5MPA,一旦断气或者断电,电路自动保护并停机,同时单向阀止回阀截止,从而保证气缸不回落。

网友D:
加互锁装置,也就是气压锁!!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 谢谢了

网友E(2009-06-15):
3榉说得很有道理学习了谢

网友F:
我是罗升企业的河北办事处的我单位主营: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数控系统、伺服系统、PLC、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减变速机、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价格便宜望河北华北的广大客户选购敬请您的到来和咨询!!!
联系人:吴沸超
电话13831183351
传真:0311-87884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