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做P115=2优化时报F111故障,求助!

楼主(2009-05-05):
6SE70,55kW,380V,电机380V,45kW;进行P115=2的优化时总是抱F111故障,也有时报F114。现象:合闸后大约2~3S后,故障出现,期间听不到明显的电流声音。而P115=6则可以通过;P115=4,P115=5也可以通过(手动填电机参数)。查了一下F111似乎是进行等值电路计算的过程出现了问题,可是我不知道6Se70是怎么计算等值电路的,所以也解决不了故障;而F114的报警就更莫名其妙了,根本就没有发分闸指令呀。那位大侠遇到过这个故障,指点一下!!

网友A:
优化的问题比较头疼啊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B:
我觉得是不是接地测试没过呀

楼主:
解决了,居然是IGBT驱动板有故障.

网友C:
估计是电流检测的部分有问题.

网友D:
如果令P115=2,在20秒内不启动,就会报F114,带负载做识别,有时也会报114

网友D:
解决了,居然是IGBT驱动板有故障,引用你的话,P115=6是通不过的

网友D:
F111是检测值和实际值相差大,如果触发板没有触发是检测不到电流的。IGBT驱动是三相触发,因此说有一项IGBT驱动板有故障P115=6是通不过的

网友D:
最可能的原因是CUVC背板和触发板之间的线没有接触好

网友D:
今天再次碰到同样的问题,变频器首先报A020过流,随后F011停机,更换CUVC.及背板,运行一段时间,同样的故障再次出现。做P115=2也能通过,随后更换电源板和CT,并更换触发板,中间一项未更换,因为报F011报警值在第一项,随后变频器在做P115=2时,不能通过F114,开启就报F026,最后更换中间项触发板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