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 哪家的好

楼主(2009-05-06):
最近一个项目,用到Pt100测量水路的温度,因为是用到实验室,所以要求精度比较高。大家推荐一下,哪家的Pt100比较好,最好是进口的,谢谢了!

网友A:
不必用进口的吧.失望............

网友B:
PT100       PT1000  哎......................

网友C:
天津中环的不错

楼主:
谢谢四楼老弟,我想我们纯属技术交流。如果大家觉得国产的比较好,也可以推荐。不见得用进口产品就怎么怎么样吧,用进口产品最终还不是为我们自己的产品服务吗。

网友D:
  上海飞龙的不错

网友E:
Pt100好象很少坏,精度怎样就不知道了,我们一般用上海产的。

网友F:
现在国产的温度传感器里面感温元件也大都是进口的,除非在市场上买的.不过你可以把要求的精度说出来,大家可以帮你参谋参谋.

楼主:
感谢楼上的几位老弟。

网友G:
我用过杂牌的,确实较差,3根插到同一杯热水有3种温度

网友H:
接线端子以及压帽电镀质量要过关,接线盒的密封性要过关,反之生铜锈影响测量!

网友I:
国内最好的可能是上海自动化仪表三厂的了

www.yipuauto.com

网友J(2009-06-17):
看你所测的温度要求精度高不高了`   一般国产的就不错``

网友K:
安徽天长市专门生产热电偶得 不过鱼龙混杂 你嘴好买大公司的产品 有保障

网友L:
我用过福州某一派子的,170度测温偏差20度,质量太差。

网友M:
用国产的就行了,用进口的唯一好处是多花钱。

网友N:
江苏金工的也不错哦。。

网友O(2009-07-30):
引用 网友D:
关于  上海飞龙的不错

飞龙的是兴化人做的产品,我以前也用过,一支电阻销售价是2.5元/支

网友P:
重庆川仪

上仪的都不错

网友Q(2009-09-18):
威仪Tinko  的不错   台湾的

网友R:
我这里有好的,Pt100  DIN级别的都有,!

QQ:825059114,有需要跟我联系!

生产传感器,变送器;自动化仪表销售;数据采集;系统方案设发、改造;软件开发;http://shop35466945.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