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PLC无法通讯,是编程电缆的原因吗?

楼主(2009-05-06):
我的电脑使用的是
step7 win4.0 sp6的编程软件,PLC是S7200 CPU224CN的,电缆使用的是RS232/RS485的那种,通讯却连接不上,请指点,谢谢了!

楼主:
是不是必须使用那种USB口的编程电缆?

楼主:
可是我用那种不带CN的PLC却能连接,到底是啥原因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别的程序在使用COM1

网友B:
我的 S7-200 224 CN  三种PPI电缆都能通讯:  1》原装PPI   2》兼容 PPI USB  》兼容 PPI串口

是南京浦口组装的S7 200  224CN

---------------------------------------------

同意,是不是有其它程序也在访问COM口

网友C:
COM1口 不支持PPi 协议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D:
我这也有PLC电缆出售,欢迎采购!QQ523860371

网友E:
也许使用了人机界面模拟与PLC通讯了

网友F:
国产电缆有些用不带西门子200带CN的PLC上面

如果你用的是USB接口的编程电缆  在端口设置一直的情况下通讯不上,很可能是线出问题。

网友F:
看看。。。。 做为了解顶。

www.plcdl.com 菱新机电 特价处理编程电缆。QQ:821988027 13166096323

网友G:
我觉得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在用COM1口呢,检查一下。

网友H:
我也认为是其它程序在访问COM口

网友I:
应该是有其它程序在访问COM口 ,导致冲突无法联机!另外通讯线也检查一下有没问题!

网友J:
先检查一下是否有其它程序在访问COM1口,例如安装有USB转RS232占用了?

再检查是否电缆有问题,你用的国产的仿制品?

网友K:
1:正品电缆好,不用想电缆问题.

2:怎会有其他程序在用COM???,关机重起,只开一个编程软件.

3:你没用COM监测软件吧

http://www.minyantech.com

网友J:
参阅: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C-B108-3E246035B2C4

网友L:
线看下是不是有问题ktr

网友M:
嘿.应该是线得问题。我遇到过用二十几块钱的不能通信却能编程,一换八十几块钱的一切都解决了。哈哈

楼主:
端口一无法设置????????

网友N:
端口在Set PG/PC Interface中設置~~~在控制面板中。

至于PC的端口是否被其他軟體使用,那么查看一個設備管理器下的端口就知道了。

Regards

网友O:
你用的是COM口转485的线吧

我以前也有一次 通讯不上 和CPU222CN的可以 和224的不行

后来我买了个USB 的线就可以了 一般是线的问题

楼主:
一条USB口转485的编程电缆大概多少钱 啊?

网友P(2009-06-11):
看下你是不是用了MODBUS指令啊?

网友Q:
你的224 只有一个端口吧,边线这个端口被用了

二你打开的工程项目最好是一个项目

网友R:
在PG/PC接口设置选项框中是否选择了高级PPI选项。也不排除是电缆的问题。USB/PPI多主站电缆好像要六百多(正品)

网友S:
仔细检查一下COM口,看看COM2或COM3口被用掉了,在我的的电脑,属性里,硬件配置里面,如果方便,可以联系我,详说。

网友T(2010-01-05):
我的PPI点通讯就会出来  无法打开或另一个程序在

网友U:
看看是不是cpu 型号的问题

网友V:
河南省漯河市鼎昌电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summon.srt183.idcwind.net/ 电话:15039518172 传真:0395-2672087 邮箱:acans@163.com 联系人:刘仪伟 欢迎光临。。。。。

网友W:
把另一个程序关了试试.

在控制面板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