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MM420通信问题

楼主(2009-05-06):
S7-200与MM420变频器用自由口USS协议通信,编程软件没有USS库可以吗

网友A:
当然可以,我有S7-200与3个MM420变频器自由口USS协议通信程序。

网友B:
把软件升级一下。如果采用自由口通信也可以的。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4.0 P7的,应是最新的了吧。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C:
到网上搜下,MODBUS库,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