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时代2000系列55kw变频器上电故障

楼主(2009-05-06):
变频器上电后,充电接触器不听的吸上,断开,请高手分析是什么原因。我还没有修理,在线等待,谢谢帮助的朋友。

网友A:
请问什么故障

网友B:
首先测1下直流电压正常,再检查起动电阻。之后检查cpu板的电压。再说

楼主:
今天检查发现驱动板B相烧两个三极管,一个电容鼓了,IGBT连接的小电路板一个铜箔烧掉一点,另一个烧崩一个电阻,I好像IGBT没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