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S7-200的PTO控制V80伺服,经常变速的问题

楼主(2009-05-06):
如图所示,色标间隔有400mm~800mm不等,速度最高有1000mm/s。
PLC控制伺服电机带动切刀棍,使切刀能够准确地切在色标所在位置,剪切时候送料不停止。
切刀辊转一周所需的脉冲数一定,可计算,比如为Y。
运行步骤如下:
1、上电,切刀以一定速度(VD104)转,
2、当清零(I0.1)上升沿,启动送料,速度(VD110),此时切刀速度(VD200=VD110),输出位置开始重新计算
3、色标检测位置到切割位置一定(VD112),不变,时刻采集送料速度,即可算出检测到色标到切割所需时间T(VD114)
4、当检测到色标,计算出剩下距离(脉冲数),计算出速度赋值给VD200。
问题是在脉冲数的处理上,清零后,PTO0_LDPOS模块中的New_Pos,是给0还是给切刀辊走一周需要的脉冲数Y???
以下是本人初步的程序,还是第一次做项目,设备还没有买,望各位师傅指教,行得通的话我去买。
准备用S7-200 CPU224XP,V80伺服驱动加伺服电机。

网友A:
我回复了邮件。上述方案在低速或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有可能实现,调试过程可能会辛苦些。我建议再斟酌一下方案,程序细节倒不是关键。

网友B(2009-07-12):
我建议用带相位调节的控制器,可以轻松实现此功能,,我建议在刀辊上安装编码器,零点可以随意位置,只要计算色标的位置起,刀辊旋转到刀辊零点的时候的脉冲数。再用这个数调节相位长度就可以。

网友C(2010-02-02):
楼主牛人啊,请问做好未啊

网友D(2012-01-12):
大哥,我不会应用PTO脉冲,可否发点资料给我看看,谢谢!450026362qq@.com

网友D:
大哥,我不会应用PTO脉冲,可否发点资料给我看看,谢谢!450026362@qq.com ,或者yupeng173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