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和PLC 量程不一样的后果

楼主(2009-05-06):
现场为0-----2   plc为0----4  请问 当现场为 1  时 plc显示多少

网友A:
2,还用说吗?都是打五折吗!!!!!!

网友B:
我咋看着像是负2啊

你应该这样对比

-2————0跟0————4来比

呵呵

这样应该能比了

网友C:
我认为是二楼的

网友D:
哈哈,你真逗,现场的输出是必须和PLC上信号采集后算法相对应,你问1是多少是吧,你的输出是线性的吗?你的PLC是怎麽运算的,你自己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信号最低值对应-2,最大值对应0,现场为1,输入信号应为最大值,所以PLC显示为0;

反之,信号最低值对应0,最大值对应-2,现场为1,输入信号应为最小值,所以PLC显示为0.

网友F:
调整到一样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给大家出难题呢

网友G:
0----2

0---4

1的时候,还不到零点,PLC如果有检测的话会报错

网友H:
你要的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接到PLC上是什么卡件,算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