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N的PLC,发出脉冲,Y0有输出,可是电机不转...

楼主(2009-05-06):
各位高手,你们好.我现在头疼死了...

我用FX1N的PLC,直接控制一个松下A4的驱动器和马达.

马达经测试可以JOG- JOG+.调整刚性也会动作.证明驱动器 马达接线无错误.

可是我PLC发送脉冲信号Y0,马达却不动作...正方向时Y0 Y4均有输出,反方向时Y0 0N, Y4 OFF..貌似一切都很正常.可是马达就是不动.

驱动器的IO我只接了Y0 Y4 + - 四根线至PLC..

我是按照FX手册上的PLC控制伺服的例子程序写的程序....第一次控制伺服,跪求各位了.

楼主:
这个问题很急啊.小弟我在线等....

网友A:
你驅動器中參數設定的是否是脈沖+方向動作?另外,伺服驅動器使能信號給出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驅動器中參數設定的是否是脈沖+方向動作?另外,伺服驅動器使能信號給出了嗎?

谢谢,我给的是脉冲+方向..使能也有..

楼主:
不会是我程序上的问题吧..我是 DDRVI K999999 K10000 Y0 Y4

楼主:
用DDRVI K999999 K30000 Y0 Y4 时, Y0 Y4 同时ON,一段时间后,Y0 Y4同时OFF

用PLSV K30000 Y0 Y4时 ,Y0 Y4同时ON ,一段时间后 Y0一直ON ,Y4 OFF.

楼主:
不懂怎么回事啊..帮帮忙...谢谢

网友B:
正转是用: PLSV   K1500   Y0   Y4

反转时用:PLSV      K-1500 Y0 Y4

网友B:
用K30000可能太大了    而且无论用PLSV还是DRVI指令,都要用正负号来表示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K30000可能太大了    而且无论用PLSV还是DRVI指令,都要用正负号来表示正反转

关键是现在不转.....崩溃了.

网友C:
有没有重复线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重复线圈的问题?

我现在直接用FX手册上333页的例题程序了..
全是抄的...还是没用..谁能给个FX1N PLC脉冲控制伺服的程序和接线图?能否给我参考下..

我邮箱fucheng0124@hotmail.com

楼主:
会不会是PLC是假的?Y0无脉冲输出....新买的一个PLC...说明书是 日本文....

请问怎么判定?

楼主:
   怎么检测PLC的Y0的脉冲信号是否传送到驱动器了?

Y0的灯亮了就可以么?在驱动器的面板上可以看么?松下A4的驱动器...

楼主:
头疼....没人啊..

刷一下.

网友D:
既然你的很多不确定因素。就在换一个PLC来实验。或者有Y1口。首先你要确定你的硬件有没有问题?软件很简单的。

网友E:
各位师傅解说解说啊,让俺学一下啊,那图上有些看不明白,没实践过

网友F:
不会是用的继电器输出吧。

网友G:
Y4 ,能作为脉冲的输出口吗?好像只有Y0,Y1吧?

网友H:
你先不要用高速输出等指令。而使用

LD X0

OUT YO

END

检查一下硬件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I:
检查一下Pr42参数是否设为3?

网友I:
脉冲序列接口要按照松下A4伺服《使用说明书》(第3版)29页图3进行连接--集电极开路I/F使用24V电源且不使用限流电阻时的连接。

网友J:
接线、或是伺服参数等都可能引起来

楼主:
谢谢各位,我现在正在查线和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I:
脉冲序列接口要按照松下A4伺服《使用说明书》(第3版)29页图3进行连接--集电极开路I/F使用24V电源且不使用限流电阻时的连接。

我是3 5 7短接.Y1 Y4没有用限流电阻.

昨天打电话给销售松下驱动器的技术人员,他说我应该在Y1 Y4上加2K的电阻..或者用 1 2 7短接(5V电源)..

我现在按照他说的做了,可是电机还是不动..

真郁闷了,我JOG动的时候IO线都是拔掉的啊,和接线没联系.....

他(松下的)说我控制器上的引脚已经被烧坏了..所以Y0发脉冲不动.

我感觉上当了

我昏倒了,我以前都是3 5 7短接24+..但以前用了1PG,现在没有用...结果搞得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先不要用高速输出等指令。而使用

LD X0

OUT YO

END

检查一下硬件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程序的问题。

Y0有输出,灯有亮..

我发脉冲的时候Y0 Y4都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Y4 ,能作为脉冲的输出口吗?好像只有Y0,Y1吧?

我用Y4是方向...

楼主:
我用的是MCDDT3520003的驱动器.

A4手册上说明MCDDT3520的适配电机是MSMD082P1和MSMD082S1的,.

但我用的是MHMD082P1U的电机,请问这样可以么?

MSM 低起动转矩 MHM是高起动转矩 有什么区别?

网友K:
很简单

还没解决的话!找我!

QQ:410354265

网友I:
如果是3,5,7短接接了24V,很可能将驱动器内部光耦前的220欧电阻烧了。再接回1,2,7短接也不行了,因为两种接法都要用到这个220欧电阻。你没有伺服驱动器的使用说明书吗?仔细研究一下29页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3,5,7短接接了24V,很可能将驱动器内部光耦前的220欧电阻烧了。再接回1,2,7短接也不行了,因为两种接法都要用到这个220欧电阻。你没有伺服驱动器的使用说明书吗?仔细研究一下29页的内容。

不是吧..有补救的方法么?我去看下29内容

楼主:
对:天涯 关于

很简单

还没解决的话!找我!

QQ:410354265

内容的回复:

你好 我加了你啊 你开Q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简单

还没解决的话!找我!

QQ:410354265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谢谢各位帮忙.

分已经给天涯了,,谢谢..

网友L:
怎么解决的呀,可以告诉大家吗

网友M:
是不是伺服ON信号没接线啊

网友H:
楼主既然你开了20分的擂台。你总得给我们一个答复啊?

你的问题解决了总该是好事。但是大家一直在关注着的啊?不能你解决了就算了事啊。

网友N:
这种鸟人,以后再发求教贴不鸟你最好

网友K:
我解决的!我来说下吧!

他利用的是PLC的输出端口在向伺服驱动器输送脉冲信号,要在两者之间接一个5V的压降!

这样驱动器才能响应到!

原理就是这样!

网友O:
你用的是MT还是MR的PLC  要用MT的 ,要给伺服ON一个信号?使伺服ON。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解决的!我来说下吧!

他利用的是PLC的输出端口在向伺服驱动器输送脉冲信号,要在两者之间接一个5V的压降!

这样驱动器才能响应到!

原理就是这样!

不好意思,前几天一直没上网.
解决方式正如天涯所说的.关键是PLC接线方面不熟悉,我Y0是脉冲,Y1方向,将COM0 COM1接上个5V压降就好了.

我再次了解到很多问题都是很基本的.要多看用户手册.谢谢各位.

网友P(2010-12-29):
采用脉冲+信号方式。楼主能说下伺服放大器PULS与SIGN 信号怎么接的吗?不是分别有两组吗?比如说安川伺服。PULS /PULS  SIGN /SIGN  四个信号  PLC接两个  那两个接什么呢?电源正么?

网友Q:
看来是自动控制部分的梯形图程序问题

网友R:
难道是外接电源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