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触摸屏连接台达PLC

楼主(2009-05-06):
不知道哪里设置错误了,通讯总是连接不上,请求各位指点,在线急等

谢谢大家

网友A:
同一品牌的 应该比较容易

查连线 参数设置

楼主:
我已经都改了好多次了,COM1和COM2都修改了,但还是连接不上,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需要修改的

网友B:
值自帶的通訊線。直接連上,兩邊的通訊參數一致就沒有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