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直流调速器

楼主(2009-05-06):
用直流调速器 控制直流电机,为什么直流电机会有跳动现象???

怎么选直流调速器能不出现这样情况??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是比例及积分参数调的不好

网友B:
口齿不清呀,是丢弃现在用的而选择其他品牌的直流调速器还是怎样使现在用的直流调速器正常。现在用的直流调速器型号及品牌是什么。

网友C:
如果要求控制精度高稳定性好的系统,建议西门子

网友D:
如果是空载的时候不稳的话,建议调整速度PID     如果是带载的时候不稳的话 建议调整电流PID     还有建议就是换西门子的调速器  ,个人认为很不错.

网友E:
你用的什么类型电机,工作环境,工作性能要求,带的什么负载,用的什么控制器,都没有,大家怎么解答你哦?

网友F:
调整PID值,能改善抖动现象,但如果要用什么直流调速器运转稳定,当选 V65D直流调速器!

我推荐以下网址可查看V65D直流调速器产品说明:

www.zouchuiping.cn

网友G:
你可以选SSD590,西门子6RA70,ETD790系列调速器,这些调速器都可以做电流环的自动优化,自动调节电流环的PID参数,可以解决扰动问题。

网友H:
还是欧陆590的好,技术支持。可以考虑

网友I:
楼主是否可以说的清楚点?

网友J:
欧陆590系列的也不错啊。

网友K(2009-09-04):
主要看在低速还是高速,低速有可能是调速比达不到,高速可以PI参数,还有硬件不要连接好

网友L(2010-01-01):
有欧陆590该龙门刨图纸的朋友请发一份给我好吗

myxajz2006@yahoo.com.cn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空载的时候不稳的话,建议调整速度PID     如果是带载的时候不稳的话 建议调整电流PID     还有建议就是换西门子的调速器  ,个人认为很不错.



PLC 视频教程。USB转RS232线 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N:
比例及积分参数调整的不好

网友O:
ABB的DCS800也很好,有色行业用的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