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PLC能和那些牌子的HMI兼容?

楼主(2009-05-06):
AB的PLC能和那些牌子的HMI兼容?

HMI要求的功能很简单,设置一些时间参数和报警而已,基本没有什么操作

如果选AB的HMI又太贵不划算

请问高手哪些HMI能兼容,谢谢!

楼主:
忘了说,PLC是COMPACK lOGIX或者SLC 500系列的

楼主:
有没有资料啊?myautomation@163.com

网友A:
这两款PLC,使用台达的HMI就可以。

网友B:
别忽悠了啊,楼主,一般市场上都可以啊,

你自己根据价格来选啊

网友C(2009-08-25):
   松下(fp)的,程序和工程我都有,SLC 500系列的 。

网友D(2010-05-08):
大部分都可以.三菱的,威纶通的很多的.只要是大厂做的有些名气的都可以的.

网友E:
可以选择AB的PanelView Component系列HMI,价格比较便宜的。

网友F:
应该都可以吧,只要是看通信接口能否兼容就可以了

网友G:
关键是具体的通讯协议,你需要提供详细的CPU型号,这样选型能更可靠一些。

网友H:
西门子的也可以,本人使用过,如需要可以提供参考程序,通过以太网很多HMI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