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脚踏的开关可以控制变频器的运转吗?

楼主(2009-05-06):
我这里现在又一个设备想用一个脚踏的开关控制变频器的调速运转。因为这个设备是要用双手操作的。那里有脚踏的电位器。

网友A:
在网上搜索脚踏电位器可以找到你要的东西。

网友B:
脚踏的开关控制变频器的运转————你说的不是控制变频器的起停?而是变频器的调速?

网友B:
我没用过脚踏电位器。但在网上可以搜索得到。。。

网友C:
自己用一个滑动变阻器来做就可以了

网友D: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

网友E:
双手启动和脚踏启动接线方法都一样,不知道到底是需要调速还是单纯改变一下启动方式

网友F:
我只用过脚踏开关控制变频器的起停,还没用过脚踏调速的呢!有时间了弄个玩玩,呵呵,应该不麻烦吧?

网友G:
在电动车行业的加速踏板就是楼主要的

网友H:
     建议你用氩焊机的脚踏开关,里面就是一个电位器的!很耐用的!

网友I:
完全可以啊

就是脚踏开关哇

他下去运行 松开停止哇

网友J:
是不是用脚踏开关来控制变频器起停啊,应该能做到。要是调速没有过。

网友K:
N年前用过直线电位器,,作动态测量间隙用的,那时老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