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保s7-200应用软件的不被打开或复制

楼主(2009-05-06):
如何确保s7-200应用软件的不被打开或复制

网友A:
什么意思?

想要PLC中的程序不被别人上载?那么设置最高等级的密码保护就可以了(丹别人也可以破-解)。

如果想要PLC编程软件不被打开,需要在电脑中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