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的轴套是怎么安装到丝杆中的?

楼主(2009-05-06):
如上图中,我们想把轴套安装到丝杆上,总是安装不进去,轴套往丝杆上安装进去一点儿就进不去了。大家能介绍一下自己的安装经验吗?在这里谢过!
注:我们用的轴套滚珠是内循环的。

网友A:
。。。。。。。你怎么拿出来的???如果没异常的话,估计变形了。

网友A:
如果是新买的,看看轴套和丝杆是不是配套的。

网友B:
晕哦。。。。。。。。。。。转套装丝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哦。。。。。。。。。。。转套装丝杆啊。。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轴套钢珠采用的是内循环方式,当我们把轴套往下旋转时,刚开始轴套可以进去,没钢珠转到轴套上边的入口时,钢珠不进入内循环的

通道,就别在那儿了轴套也就不能继续往丝杆下方旋转了!

楼主:
我 说错了,轴套采用的是内循环方式:如下图

网友C:
这个是滚珠丝杠吧!

轴套上面有个孔么?用铜块封的?

应该把钢珠取出,然后把轴套套到丝杠后,装进钢珠,最后用铜块封起来。

偶这边的机械工程师这样说的。

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滚珠丝杠吧!

轴套上面有个孔么?用铜块封的?

应该把钢珠取出,然后把轴套套到丝杠后,装进钢珠,最后用铜块封起来。

偶这边的机械工程师这样说的。

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正!

确实是这样安装,如果把钢珠安装进丝套后再安装丝杠,无论如何也是安装不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滚珠丝杠吧!

轴套上面有个孔么?用铜块封的?

应该把钢珠取出,然后把轴套套到丝杠后,装进钢珠,最后用铜块封起来。

偶这边的机械工程师这样说的。

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正!

你说的对,是滚珠丝杆!我们也按你的说法做过,但不知是什么原因,珠子装进一半时就装不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滚珠丝杠吧!

轴套上面有个孔么?用铜块封的?

应该把钢珠取出,然后把轴套套到丝杠后,装进钢珠,最后用铜块封起来。

偶这边的机械工程师这样说的。

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正!

确实是这样安装,如果把钢珠安装进丝套后再安装丝杠,无论如何也是安装不进去的。

但奇怪的是第一次我们拆的时候,我们把轴承从一个丝杆拆下来,就象你说的,我们先把钢珠用黄油粘到轴套的轨道中,再安装到另一个丝杆上去,很容易就实现了。这次,是我们自己买的钢珠,大小和原来的都一样,却怎么也安装不上去了。

网友D:
是不是钢珠安装的多了?

网友E:
你们自已买的钢珠,用卡尺量一下,确认是否跟原来的一样,差一点就会安装不上去

网友C:
轴套内部的钢珠轨道有无损坏?

是否有异物在里面?

您肯定试过好多次,请问是否每次都是放入同样的数量的钢珠后就放不进去了?

WAITING  FOR  YOUR  REPLY,希望您解决问题后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套内部的钢珠轨道有无损坏?

是否有异物在里面?

您肯定试过好多次,请问是否每次都是放入同样的数量的钢珠后就放不进去了?

WAITING  FOR  YOUR  REPLY,希望您解决问题后的反馈。

轴承内部没有磨损。每次放入和钢珠数没有统计过,反正每次都是放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自已买的钢珠,用卡尺量一下,确认是否跟原来的一样,差一点就会安装不上去

钢珠的大小也和原来一样,都是4mm直径的。

楼主:
大家好,我已经结贴了。有什么看法还可以继续发表!谢谢大家

网友C:
呵呵,楼主的问题解决么?当初没装成功的原因是?。。。望指教!

楼主:
不好意思,最后还是没解决!

我们最后还是买了一整套(买的时候,轴套和丝杆在厂家安装好的),因此,我建议:更换丝杆的时候最好是更换一整套的,如果单独更换轴套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我觉得你说的方法是最可行的方法,所以给你30分(^_^)。

我从网上查了下,更换轴套的时候应该有专用的工具,如下图:

网友D:
丝杠中的滚珠,是不能装满的,你看看轴承,花脸轴承,里边只有几个钢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杠中的滚珠,是不能装满的,你看看轴承,花脸轴承,里边只有几个钢珠。

你好!我们也试过就安装了2/3的钢珠,可也是安装不进去。郁闷!希望有丝杆生产厂家的老师指教!不知他们生产时是怎么安装进去的!是使用专门的工具吗?

网友D:
我以前干钳工时,我拆轴承里边的珠子,也不好安装,问我的一个师傅,轴承是怎么生产的,他说是用机器压进去的,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D:
推荐一个视频给你:轴承滚珠是怎样做成的(http://v.youku.com/v_playlist/f1576891o1p19.html)

网友D:
http://v.blog.sohu.com/u/vw/2666931

楼主:
谢谢楼上老师的指点。从下图更能清楚的看出轴套内钢珠的滚动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买的,看看轴套和丝杆是不是配套的。

我们只是新买的钢珠,轴套和丝杆都是原来配套的。

网友C:
楼主是做什么的?只是想知道,并无恶意,也不会骚扰,呵呵,感觉您对问题的刨根问底,很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做什么的?只是想知道,并无恶意,也不会骚扰,呵呵,感觉您对问题的刨根问底,很值得学习。。

嗬嗬,我是做自动化行业的。现在接触伺服行业时间短,还没有经验,所以有许多问题还不懂,以后还要多请教你呀!

网友C:
请教绝不敢当,交流。。。三人行必有我师。。。我这边倒是很多...用到伺服的东西。比较多的ELAUA...包米勒...CT...

QQ:50468490...。。。.

网友F:
谢谢你们

帖子到现在

其实我是个外行 我学电器自动化的

我刚做电梯编程 维护 这方面的

我也需要像你们这样的挚友

如果有这方面资料给我推荐一哈

学弟谢谢了

楼主:
经验教训:更换伺服丝杆时,不要只更换丝杆或轴套,两者应该同时更换。如果只更换了其中一个,由于另外一个可能也已经造成损伤(有些操作可能肉眼看不到),它也会把后来更换上新的部件损坏。虽然最后也没解决问题,这也算是一次经验教训吧,也算是一次收获!

网友G(2009-06-21):
还有一点,滚珠的直径区别很大的,容易忽视

网友H:
用7楼、8楼的方法多试几次,我们保养丝杆时就是这样安装的。保养时,要把滚珠拆下清洗或更换,再组装在一起。

楼主:
请问楼上的老师,丝杆的钢珠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比如在钢性方面。

网友I(2009-09-30):
没见过这样的东西,但是现在见到了,我认为是安装丝杆再装滚珠的。

网友J(2010-03-30):
我现在才遇到这个问题···一台线切割的···还在安装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