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在ifix与S7-300通讯用S7A驱动。定义数据库时该如何设置

楼主(2009-05-06):
请问高手在ifix与S7-300通讯用S7A驱动。在IFIX里定义数据库时出现地址“Dev:Operand.Index【:Bit】”.我的地址如何对应这段英文。如果的我的实际地址是I0.0。则我的数据该如何定义地址呢?

网友A:
DEV为定义的设备名  比如 S7_TCP  地址格式为:S7_11:I0.0

网友B(2012-07-31):
引用 网友C:
比如 S7_TCP  地址格式为:S7_11:I0.0

模拟量ai,ao 地址格式是什么样呢?

网友D(2012-09-01):
对:邪轩辕关于回复内容:对:昆仑摩勒关于DEV为定义的设备名  比如 S7_TCP  地址格式为:S7_11:I0.0 内容的回复:模拟量ai,ao 地址格式是什么样呢?内容的回复:

类似I点

网友E(2012-10-24):
我现在用的是CP5611卡,和S7-300通讯,想知道S7A中选择哪个通讯协议,怎么配置。谢谢大侠帮忙

邮箱:zhh122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