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ANUC 3TA 无输出故障

楼主(2009-05-07):
一台沈阳第三机床厂的CK3263B数控车床,系统FANUC 3TA。

故障现象:无冷却水。

排除过程:检查接触器KM3没有吸合,再往上一级查KA1也没有吸合,说明系统M2接口25脚没有信号输出,通过CRT诊断页面,48.0=1已经输出,结果外部没有信号,怀疑板子TTL功率门集成块有问题。

拆下板子,板子上有多个TTL功率门集成块,检查到SN75451时,发现与其它相同元件的管脚电阻值不正常,换一个后,恢复排除。

SN75451 输出电流300mA,35V

SN75461 输出电流300mA,40V

网友A(2018-03-27):
谢谢,谢谢,学习学习,现在搞技术的难呀?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