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9-05-07):
现在需要用一台变频器带2台电机,电机功率为3kW和5.5KW

2台电机不同时工作,变频器带一台电机工作,当要用另一台电机时就重新接线把另一台

电机换上去,

现在问题是变频器的设置必须每一次都要修改,特别是电机的几个参数

有没有办法通过外部一个输入端子来切换2组参数

台达VFD-B型号的变频器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ABB变频可以切换,需要不,要给我电话。13929559401林

网友B:
有这么麻烦吗? 用V/F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
VF控制也要设置电机参数

网友C:
丹佛斯好像也可以。..

网友D:
改动一下设置参数,也不是很复杂的,按照手册提示操作就可以,再说两台电机也不会频繁的更换。

网友E(2012-12-10):
能不能把参数设置存起来,用到哪个电机就把哪个电机的控制参数调出来?

网友F:
对:lqp19890713关于能不能把参数设置存起来,用到哪个电机就把哪个电机的控制参数调出来? 内容的回复:

如果是用PLC控制就可以把设置参数保存起来,需要用到什么参数就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G:
“当要用另一台电机时就重新接线把另一台电机换上去”,这个你都不嫌麻烦,给变频器设置几个参数你倒嫌麻烦了!

网友F: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用PLC+触摸屏再增加一个交流接触器就可以自由转换了,连线都不用更换,直接用交流接触器自动转换就可以了,操作简单方便

网友H:
      拆电动机线的工作比调变频器参数的工作难度大;简单的是每次换后,电机辨识一下,电动机参数全自动更新了,不过你需要拆对轮;台达变频器应该也有电动机辨识功能吧!

网友I:
按照操作手册使用操作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