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负载变频器是否可以启动

楼主(2009-05-07):
如题,我的变频器在没有接负载的情况下我能不能按运行按钮来启动变频器啊。会出危险吗,变频器会损坏吗。

楼主:
谁来评论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
可以启动,你放心好了。

网友B:
当然可以启动了,但是有些变频器可能会报警。

网友C:
当然可以,不然变频器造出来怎么用啊

网友D:
不可以运行,但是可以设参数

网友E:
完全可以!这就叫空载运行!

网友D:
不对,所谓空载时对电动机而言的,电动机不带负载这个叫空载

网友D:
我错了是可以运行的,我试过三菱的了,可以运行

网友F:
楼主很少接触变频器,不接负载不能起动的变频器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G:
有的可以启动,有的不能启动

网友H:
                             可以运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有的可以启动,有的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