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600 无法上载画面?

楼主(2009-05-07):
GP2600屏 使用GPW-CB02线由TOOL口通讯,COM口设置与GP软件一致,但 无法上载画面。

显示GP无应答。请各位专家能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 建议先检查通讯口和电缆 首先得排除硬件故障 然后再看看软件设置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B:
建议先检查通讯口和电缆 然后看看接口电路是否有故障

网友C:
也可能你的软件有问题

QQ 727815050

网友D:
通讯口坏了,你的编程电缆有没有问题?电脑和编程软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E:
可能是通讯端口出了问题,建议使用研祥公司的工业电脑,在工业领域,工控电脑从稳定性和扩展性来说都很有优势,然而达到工业专业水准的工控机,在维护方面也比较容易检查出故障所在。QQ:254734826有任何疑问可以加我QQ咨询。

网友F:
1.检查电脑的串口,如果笔记本没有RS232九针串口,应该使用PC卡的转换器。我的经验是使用USB转接的串口无法正常联结GP,或者你可以先用有九针串口的电脑试一下,排除电脑的问题;

2.换一条数据线试试

3.进入离线方式,进行强制传输。

楼主:
数据线是好的,电脑的串口也是好的,我用usb转换器接数据线将gp备份程序可下载至屏内。

但备份程序需要变更。设备厂家给发了新程序后,我用gp软件无法打开编辑画面;厂家已确定他们可正常打开编辑。

我打开编辑画面时显示“not enough memory to open screen”,确定后即跳出画面,无法进行编辑,但其他程序可正常打开。

请各位专家能给予解答!谢谢

另,如何进入离线方式,进行强制传输?

网友G:
检查,线、口、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线、口、软件

我只是在电脑上编辑画面时出现的,用gp软件无法打开编辑画面;厂家已确定他们可正常打开编辑。

软件打开其他程序编辑没有问题。

网友H:
      GP2500,及GP2600系列的很容易出现通讯问题,还有触摸时死机等情况。

打造全中国最专业的触摸屏维修中心,可上门解决故障,本公司提供专业维修触摸屏,品牌包括普洛菲斯`三菱`西门子`富士`台达`海泰克`PATLITE等品牌;解决问题包括不可正常开机`花屏`白屏`黑屏`不能通讯`不能触摸`触摸反应慢`解码`编程等等.特别是对触摸屏触摸镜片的损坏以及液晶屏的损坏,公司多种型号都有配件

http://www.gzyoyi.com

详情咨询:广州友仪机电 曹景斌 13570405252 020-62817718

网友I:
大概明白了楼主的意思,可以排除软件、硬件等问题了,以下情况下,程序无法上载:

第一种:在下载程序的时候,没有点下载设置中的“上载信息”,此时程序下载到屏里时,无法再上载程序(程序保密时用的);

第二种:和三菱FX系列通讯时,有时要用到穿越功能(GP2000系列只对三菱有这个功能),此时用到了屏的内部2端口功能,这时屏程序只能下载而不能上载,而且每次下载程序,触摸屏会提示重新上电;

第三种:一般USB转串口,如果转换器不好的话,会出现只能下载而不能上载的情况,所以建议一般用带串口的电脑或则买好的转换器;

根据我的判断,楼主应该是第一种或则第三种情况:

对于第一种情况:因为第一种情况下,PFC有一个小软件专门做程序备份的,及没有上载信息时,可以用该软软上传备份程序,但无法用PRO-PBIII来修改程序;

对于第二种情况:呵呵,上面已经描述,不多说了。

再出问题,请联系我咯

网友I:
楼主说:“我用gp软件无法打开编辑画面;厂家已确定他们可正常打开编辑”

我可以肯定是第一种情况了。

网友J(2009-06-24):
也有可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建议安装最新版本软件,目前是PB7.27中文或7.29英文。楼主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K:
没有上载信息,不让下

网友L:
先打开设置画面(按屏的四个角),检查设置

网友M:
下载程序是有一项传输设置中有一项”上传信息“,如果下载时未打钩的话,下载后就不可以上传了。

网友N(2009-09-04):
16楼说的对。电脑传输到触摸屏时如果未勾“上传信息”,触摸屏程序是不可以上载到电脑的,

网友O(2009-12-16):
哪位达人能帮忙哦,今天在传输人机的时候死机了,然后给GP断电了。给GP做了初始化,但是再次对GP进行上载的时候,PC怎么也连不了GP。Ethernet是找不到IP,但是IP设定的都是一样的,用RS232C传输的时候一直是握手~~~

还有想从其他的人机COPY一份进行CF CARD传输的时候,其他的人机提示:can‘t write to CF CARD(此CF卡已经被格式化)

网友P:
  如何把GP2600中的屏幕数据上传到电脑上面?

网友Q(2010-11-07):
我有一个GP2501 TC41 24V,如何将里面的程序传到电脑里?gp需要如何设置?pro face编程软件如何设置?还有CF卡里面是不是就是触摸屏的程序,可以在电脑里读取出来吗?谢谢!

网友Q:
gp与电脑连接如何设置

网友R:
和电脑连接没什么特殊设置

网友Q:
传输线直接插上去就可以进行数据的传输吗?不用做别的设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