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step7-300 CPU下载程序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5-07):
请各位大侠帮帮我,我在step 7 V5.1软件中向step7-300 CPU312C中下载程序时,弹出信息:“Unable to reach the module CPU 312C by means of the online interface that is set.”不知是何原因?我是通过CP5611(MPI)同CPU321C的MPI口通信的,CP5611(MPI)的设置如下:勾选了PG/PC is the only master on the bus;Address:0;Timeout:10s;Transmission Rate:187.5 Kbps;Highest Node Address:31;另外在线连接是可以的,怎么回事呢?请各位帮帮我,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要offline的情况下,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