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09-05-07):
现有一个压力变送器,用来测量烟囱内部的压力,如何判断压力变送器得好坏,它的阻值一般是多少,如何进行零点校正。

网友A(2009-09-04):
是啊,如何通过测量电阻值来判断它的好坏呢,说明书上的输入电阻250欧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网友B:
TCA-728智能数显压力表及压力变送器如何配置?请回:liuquan2008hi@163.com

网友C:
现场最粗糙的做法是:

通常是看在零压力输入时,看输出是否在:4MA,

压力变化时输出是否随动!

仪表内阻参数是用来计算设备电压降用的,内阻在不同压力下是不同的。并且很多厂家的内阻是最高上限(保守参数),往往实际出厂的产品是不会有这莫高的内阻的。

有条件的还是要打压,测输出!

网友C:
同时附上有关说明书上相关内容供参考:

七、保养及保管应注意的事项
1. 变送器为现场仪表,安装条件都较差,应定期维护保养;
2. 变送器安装在现场时,最好装于保护箱内(环境温度较低地方可用仪表保
温箱);
3. 变送器安装之前应在常温、干燥通风、周围无腐蚀性气体、绝缘良好和无
危险因素的室内存放。备用变送器需放在原包装盒里存放;
4. 不得将变送器放在高温、高湿场所保管;
5. 变送器在保存、移动或安装时,不得碰撞并防止跌落,以免造成芯片损伤
和零点位移。
八、维护
1. 该变送器结构简单,无机械传动部分,现场免维护。
2. 检验须按前面介绍步骤处理。
3. 非专业人员,不得擅自拆开变送器外壳,更不得进行该变送器的检验和维
修。
4. 若变送器出现故障,请立即返回我公司或我公司技术人员指导下维修。

网友D:
如接电源,变送器零点输出测不到怎么办,是不是变送器坏的

网友E:
"书上的输入电阻250欧"它的意思是当你进行标定的时候要在手持终端外接一个250欧姆的电阻这样你才可以进行与压力变送器进行通信。

网友E:
“如何进行零点校正”如果只是这个问题的话你需要有专门的校正器才可以做的,现在的压力变送器一般是两线的,你只要接上看输出4MA是不是对应你的仪表显示的零就可以啦,至于阻值没有进行测量过。

网友F(2010-10-16):
输入250电阻是指串联一个250欧姆的电阻

网友G:
能用就是好滴,不能用就是哈滴~~~~~~~~~~~~~·嘻嘻嘻嘻ixix~~~~~~~~~

网友H:
变送器的好坏是不能用手操器来看的,要用标准表来校验,取五个点,从低到高在从高到底,看误差,回差等

网友I:
测量烟筒的压力应该是绝压变送器,在现场是不能进行零点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