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 输入I点有24V 0V之分吗 可以调节吗

楼主(2009-05-07):
我厂原有一台 用的PLC是 FX1N-60MR-ES/uL

更换一台 FX1N-60MR-001

后全部无输入

经查原来的为24V输入有效

新的为24V输入有效

没有原输入的说明书

请问 新的PLC有跳线 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你看下电压有没24伏的,应该是接线问题

网友B:
呵呵,兄弟之前买到欧州版的漏型输入PLC了吧,可以转换的,在每个输入点加个继电器就是了  或者把你的输入点共阳极改为共阴极也是可以的.目前FX1N的还不能在PLC上面做更改,新产品FX3G的就可以.有兴趣试试新产品吧!我正在做FX3G的试验.有兴趣一起探讨.

网友C:
咦?3G啊。比3U的更先进了。

有手册吗?HDIHHT@TOM.COM

网友D:
拉那贵重输入不一样的,FX1N没有跳线的

用FX3G是可以的,

FX3G不能说比FX3U更先进,只是有部分功能要比FX3U好些

网友E(2009-10-08):
可以加个继电器转换一下就噢可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