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本优利康变频器开关电源不起振

楼主(2009-05-07):
现有一台5.5KW的日本优利康品牌无锡生产的变频器,

充电电阻烧坏,S508A开关管烧坏,保险管烧坏,回复后上电还是无显示。

哪位高手修过?

帮下忙?

网友A:
pwm启振了吗?

网友B:
起振芯片肯定坏了,一定要换掉。

网友C:
是不是做广告来的,还日本品牌,国产中的C等

楼主:
不是做广告,查过资料的,这个机器不大多见,开关管是用的508A

网友D:
还是日本???托...我这里试用了不行退了....

不是做广告,查过资料的,这个机器不大多见,开关管是用的508A ????在拿查的?睁大已经看看是不是日本的

网友E:
pwm启振了吗?电源开关管发射结电阻是否损坏

网友D:
与我配套因质量不行取消的

网友F:
无锡优利康

一般般

楼主:
中日合资,无锡的,带中英文显示,还可以吧,机器修好了,开关电源的一个肖特基坏了

网友G(2009-09-28):
这个品牌的性价比还是很好的,一般场合应用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H:
 明明是国产的垃圾仿安川的   怎么成日本的 咯   呗忽悠了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