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变频器自身的损耗

楼主(2009-05-07):
请教各位高手:

变频器本身的损耗是怎么计算的,有没有固定的计算方法?我不是学自动化的,对变频器不是很了解。我主要是做水泵的变频的课题研究。

看了很多样本和资料,都没有给出确切的说法。有说是额定功率的2%-5%(丹佛斯),也有列出损耗值,但型号偏大,选用的水冷变频器,400V最小7.5KW(VACON)。

希望大家能予于解答,理论的或厂家样本都可以,只要能说明白这个问题,指导计算。不胜感激!

网友A:
..1)很难计算..

 2)2%-5%的估算方法是可以的.. 比如75KW的变频器,功率损耗大致在3KW左右..可以按整个数值确定机柜的散热设计..

网友B:
5%-10%,比如75KW的变频器,功率损耗大致在3.75KW-7.5KW左右!

网友C(2009-06-24):
vacon 水冷变频器效率>98.5%.  可以去WWW.VACON.COM上下载所有关于VACON 的官方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