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CAM/CAE
突然傻了,求助,选择开关的cae画法。。

楼主(2009-05-07):
在cae中,选择元气件选择开关后,怎么表示选择开关的两个不同的状态,请附一个简单示意图,谢谢

楼主:
-_-#都怕麻烦呀?

网友A:
好,我给你一个。
。。。。。。。。。。。

网友A:
不清楚,在重新传一个。。。

网友A:
。。。。。。。。。。。。可是我画的都是CAD上的。用画图软件画了一个。

网友B(2010-01-15):
这是一个电压表利用万能转换开测AB/BC/AC相电压的图。你可以根据通断表或者操作位置的虚线上的小黑点判别触点的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