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昆仑通态MCGS工控软件中的一个简单的问题---关于循环

楼主(2009-05-07):
大家好!我初学MCGS,遇到一个问题,谢谢大家帮忙啊!

我想按下一个按钮ON时,电动机运行10分钟,关闭5分钟,循环。

请问用脚本怎么编程啊,我找了很久没找到循环语句啊~~~谢谢各位大侠啦

网友A:
在运行策略中,使用循环策略—增加策略行后,添加脚本程序

脚本程序大体思路:首先脚本为ON时执行脚本
IF"按钮变量"=1  THEN
时间变量=$timer
泵开始运行

判断: IF 用当前时间-时间变量>=10分钟  THEN
   泵停止

时间变量=$timer

ENDIF

下面的也是大体的思路

网友B:
事件策略1,当按钮变量正跳变时

!TimerRun(1)
!TimerReset(1,0)

事件策略2,当按钮变量正跳变时

!TimerStop(1)

循环策略,循环时间500ms

if 按钮变量=1 then
if !abs(!timervalue(1,0)-600)<2 then
泵=1
endif
if !abs(!timervalue(1,0)-900)<2 then
泵=0
!TimerReset(1,0)
endif
endif

这样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