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的plc型号K3P-07CS怎么进行通讯

楼主(2009-05-07):
编程软件为:KGLWIN3.62(CHS)中文

通讯电缆没有问题因为其他人用电脑已经连接过。

我就是连接不上。

K200的PLC    连接没有问题

  就是 这个 K3P-07CS这台 LS的 PLC 连接不上去。

1.我软件 问题?

2。软件端口设置问题?

3.9针接口接触不亮?

4.还是 PLC上有开关设备导致不能进行连接?

楼主:
韩国总部来人 进行了程序拷贝。走了以后设备程序变成空的。需要把备份的下载到 PLC中。

但是我就是连接不上了。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了,请那位师傅告诉我下啊

网友A:
我也在搞LS的PLC不过没有接触K3P-07CS,编程软件还是用英文版。

网友B:
备份成空的不需要韩国人 你自己也可以搞定

楼主:
知道了 是端口选择错误。

网友C:
你好,我也是用LS PLC的,遇到麻烦了,通讯模块是G6L-RUEA,程序输入后无法通讯,请教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回复内容:我在使用LS PLC 时,通讯模块无法通讯,没反应,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引用 网友A:
关于我也在搞LS的PLC不过没有接触K3P-07CS,编程软件还是用英文版。

网友D:
LS 技术交流 QQ:360902698

网友E(2009-11-10):
引用 网友B:

备份成空的不需要韩国人 你自己也可以搞定

网友F(2012-10-28):
选项下面的联机选项设置COM口

软件 连线正确没什么特殊的了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工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