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工程师,关于PLC会自动停止运行的问题

楼主(2009-05-07):
我司有一台达ES系列PLC,用了有一年多了,运行过程中,总是会停机,跟供应商联系已维修过两次了.还是老问题.难道修不好了吗?????但这台PLC还有一现象就是,我在设备上运行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出此问题了,但是我拆下来试了四五个小时也没有发现问题.也许你们会认为是干扰,但是我在这台PLC送修过程中,一直都换的另外一台同型号PLC在用,没有这个问题出现呀.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2009-06-18):
你所说的停止是指PLC  stop还是plc在run状态但是输出有问题?

网友B(2009-10-25):
可能是掉电的缘故吧,也可能是程序太过复杂,建议简化程序

网友C:
也许这个抗干扰差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