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空载就过载保护,如何修理?

楼主(2009-05-07):
我的LG变频器(型号SV004LG5—4)上电一分钟后显示:IOLE(E字没上横)应该是变频超载保护。接不接电机都这样,且能复位。后我调cvr电流监视,发现上电空载电流从0A很快到4.5A机一分钟后变频保护。且能复位.应是变频电流检测部分有问题。但我没此变频电路图,不知此电流检测元件在哪,请问谁能帮助我发个电路图纸或指导我怎样找到此故障损坏的部件在哪,是那几个件么?谢谢!

楼主:
或有知道的告诉我电流检测回路是那几个件,我把它屏蔽掉 。

网友A:
当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大于额定水平 (150% / 1 minute, 200% / 0.5 seconds)时,变频器会关断

楼主:
谢谢回复,我把变频参数都初始化了也不行,变频不接负载(不接电机)也这样:超载保护!且能复位.应是变频电流检测部分有问题。但不知电流检测部分是在那块板子、那个元器件检测过流。望能指点

1#板
2#板
3#板

网友B:
哇,楼主都把变频器拆成裸体的了?你是专业维修的吗?如果是硬件的问题,最好找售后服务人员解决,你自己搞不好的!如果不是硬件的问题,你拆开了也没用的!

而且如果确实是硬件的问题,你自己搞不好再送人家售后那边,可能都会说你拆过封了,会问你要维修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