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的接触器线圈加380v电压竟然运行半年

楼主(2009-05-07):
前段时间修一个滤油机,220v的接触器线圈加380v电压竟然运行半年,还有一个中间继电器竟然没事,真的很郁闷

网友A:
一是该处电压不是很高,二是这个接触器属于短暂通电工作方式,否则用不了几天。

网友B:
可能是短时间用吧

楼主:
一天能运行4.-5个小时呢,我都怀疑是不是接触器质量太好了

网友C:
那你改成220V看看能用不,我以前用过一个220V的线圈通220V吸不了,手动按下也是嗡嗡叫,后来通380V给它正常工作。

网友D:
难道不会烧毁吗 是不是 真的是380啊

网友E:
可能是线圈装错了,没有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一是该处电压不是很高,二是这个接触器属于短暂通电工作方式,否则用不了几天。

短时工作

网友G:
可能是线圈装错了,要不早就烧了。

网友H:
应该是线圈装错了吧,要不然早就烧了,你看看要是没有装错,告诉大家什么牌子的,大家也好用,来推广一下吧

网友I:
大概是错把380V的线圈标成了220V,你又恰好用到380V电路上,这样的概彔还真的少见,快去买彩票吧!!!!没准一下中个亿万元大奖呢!!!!

网友J:
呵呵,建议楼主测量一下该接触器在380、220伏时的线圈温度和电流。

网友K:
混了6年了 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事......................    楼主拆开看了吗?

网友L:
用同型号380V的线圈对比一下电阻值

网友M:
没话找话 你就忽悠吧!

网友N:
有的厂家在包装的时候搞错了,这是常有的事

网友O:
有的厂家在包装的时候搞错了,这是常有的事,要不然早烧了

网友P:
这纯粹是忽悠初学者,不怕烧的试下.

找事玩

网友Q:
^_^不会吧,是不是你的电压严重欠压呀。

网友R:
商标搞错了,可能

网友S:
我看有可能作者看花了眼  呵呵

网友T:
难道不会烧毁吗 是不是啊220v线圈加380v电压? 是不是线圈标签贴错乱?

网友U:
应该是购买时没有同型号380V的接触器  拿220V的线圈跟其它型号380V的对换 我亲身经历过

网友V:
什么事情也可能碰到,郁闷!!!!!!!!!

网友W:
我遇到一次,用了20多分钟就OVER了

网友X: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如果天上有鸟人在飞,千万不要做吃惊状

网友Y:
别玩我,很快就会OVER的

网友Z:
什么牌子的

网友AA:
可能是线圈装错了,,,,

网友AB:
一缕青烟直上!!!!!

一般220V的用上380后,几分钟内就烧了

网友AC:
不可能吧,根据接触器的工作电压范围为85%-110%左右

网友AD:
引用 网友A:

一是该处电压不是很高,二是这个接触器属于短暂通电工作方式,否则用不了几天。

应该是短时工作的。

网友AE:
靠,我按你说的接了一个线圈220V电压的接触器,加在380V电压,还没有10S钟呢,就烧了。楼主赔我一个接触器。

网友AF:
引用 网友AC:

不可能吧,根据接触器的工作电压范围为85%-110%左右

网友AG:
线圈拆下来看下确认下是不是220V线圈了...可能是380V的线圈. 220V的线圈子应该用不长..

网友AH:
靠,我按你说的接了一个线圈220V电压的接触器,加在380V电压,还没有10S钟呢,就烧了。楼主赔我一个接触器。
哈哈 ,你也真相信

网友AI:
是不是线圈标签贴错乱.你的那种情况是意外的。。

网友AJ:
出厂标签不对吧,要不必须坏

网友AK:
没说的,就是380V的。

网友AL:
测量一下线圈的电阻值,和220V线圈的接触器的线圈实际比较一下不就知道了。我原来所在的单位有人误把线圈220V电压的接触器装入380V的控制回路中,不到半个小时就烧了。

网友AM:
长时间有。几天就会坏的。

网友AN:
公鸡都能下蛋了合乎线圈哉?

网友AO(2009-06-27):
我遇到一次,36V接220V用了一个多月还没坏,但不是连续工作

网友AP:
不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

网友AQ:
我也烧了一个,是380V的线圈加了220V

网友AR:
同意5楼、11楼网友的意见。

网友AS(2009-07-27):
应该是安装时,人家知道是380V电压,然后把线圈改从380V的线圈了。要不然你换一个220V线圈看烧不烧。

网友AT:
本人倒是碰到过380V的线圈用在220V的回路里,竟然使用了好长时间才发现。

网友AU:
我刚开始搞电工时装过一个,当场就炸了,吓一跳。

网友AV:
干了这么多年电工,越干越糊涂了!什么事都有!

我是农民!!!

网友:
我在一个工厂遇到过,那几个新电工跟我说很怪,经常烧接触器,一看,就是220V线圈接入了380V线路,一般3,5天就烧掉(不是频繁启动),我去仓库一看,烧掉十来个了,都是线圈糊了,外壳融化迹象。

网友AW:
苍蝇 :前段时间修一个滤油机,220v的接触器线圈加380v电压竟然运行半年,还有一个中间继电器竟然没事,真的很郁闷

陈诚 :一是该处电压不是很高,二是这个接触器属于短暂通电工作方式,否则用不了几天。

转角掉进下水道  :可能是短时间用吧

苍蝇 :一天能运行4.-5个小时呢我都怀疑是不是接触器质量太好了

学点技术 :那你改成220V看看能用不,我以前用过一个220V的线圈通220V吸不了,手动按下也是嗡嗡叫,后来通380V给它正常工作。

东方:最大可能是原来就是380V的线圈,错贴上220V的标签,当220V的接触器买给了苍蝇先生,这位先生来个将错就错,把它用到380V的线路上。哎!正好!

XW:这是符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负负得正!

:东方:这么个原理啊!

XW:但有点想不通:难道它出厂前就没有通过220V接触器的检测吗?

东方:接触器是有相当大的余量的。一般电压低到60~70%还是可以工作的。

XW:就是说,380V的线圈,用到220V还是有可能能用?

东方:不能工作也是可能的,但楼主是说能工作,也许调试时把反力弹簧弹力减小一点,就能工作了。

XW:无巧不成书啊!但这绝对不正常,不是如苍蝇 所说,是不是接触器质量太好了 。

新麦子~!

网友:
     是么 牌子的啊 `!~!    我也买个试一下看 你是不是闹眼子的`!

网友AX:
意外!意外!意外!!!!

网友AY:
楼主啊,还是出来给个说法嘛,难道是见鬼老哦

网友AZ:
楼主是在忽悠人吧 220V的能接380V的还用了半年 第一次听说过

楼主:
不好意思啊,好久没上网啊,这个问题我也很疑惑,厂里设备多,大概半年前有人去维护过,反正具体的时间也记不清楚了,但绝对有半年,接触器不是长时间带电是通过温度表控制的,线圈已经烧不行了,测不出电阻,我就是不明白220v接380v能短时运行多久不烧,10分钟可以吗?

网友BA:
急招熟练电工......大型纺织厂.QQ278103449

网友BB:
楼主又是一个大忽悠,楼主说男人会生孩你们想信吗。

楼主:
我试过380v的线圈用220v带,结果磁力不够吸合不了,手动按下去能保持;

用220v电源带36v的线圈,一秒不到就烧了,不过这可不是做实验,是失误。

等我回去拿个220v的接触器用380v电压做个实验看看呵呵

我们哪里经常用的是接触器有abb,人民电器,施耐德 ,很多种,感觉都还可以人民电器的便宜,abb的贵死了我们这里用的很多,它的问题还真不少,接触器百分之九十都是接点烧,分析原因认为是一:接触器容量不够大,太客气了。二:是现场环境赖,温度高,或者脏 三:接线螺丝松动 四:接触器质量不行这个倒是没啥体会,我感觉我们用的都可以啊。

楼主:
abb  a75-30接触器220v线圈加388v电压运行20分钟左右,线圈电阻100多欧。

楼主:
这不是当时的接触器,是我今天作的试验,20分钟才烧了

我们的滤油机每次运行的时间很短,应该不会超过十分钟

网友BC:
    有钱人,  用这么贵的接触器做这种      忒无聊的  试验。

网友BD:
380v接220v,应该可以。最多不吸合而尔。不过如果时间久了也会由于无法吸合,产生过度发热烧毁。

网友BE(2010-01-31):
楼主,您这样的情况我也碰到过2次了!施奈德的CJ2X 接触器和欧姆龙的继电器(220V)很强悍的,呵呵。照道理说,380V电压通220V线圈,一下子就烧掉了。